[SandForce] 闲鱼买了个没壳子的渣士顿很诡异

楼主(2019-01-18):
没忍住又闲鱼剁手,买了个没壳子的渣士顿,板子边缘有伤,但估计影响不大,诡异的是开卡各种花式问题,有时开卡直接死机,有时开卡通过,重插后不认,有时好不容易认盘了,只要一读写盘就掉了,莫非遇到了传说中的熔丝盘?    含运费55,估计付拉屎问题可能性大,彻底写穿漏电了

楼主:
补上付拉屎图

网友A:
64G的吗?不知道楼主记得不,前几年论坛曾有个坛友卖TIGO SSD的32G的,当时我买了两个,有一块现在还正常用,不过那电脑很少开机,另外一块在一个更少开机的电脑上几年前突然有一天就不识盘了,放了两年多,前段时间拿出来他有识盘了,结果装了个系统里边放了个我的世界单机版,那是嗷嗷的卡啊,卡的用我儿子的话讲就是卡的不行不行的了。难道也是FLASH 完犊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的吗?不知道楼主记得不,前几年论坛曾有个坛友卖TIGO SSD的32G的,当时我买了两个,有一块现在还正常 ...

128的,你的读写不多肯定不会是付拉屎憋死,用着卡试试来一次se

网友:
30分钟通电大法拯救,可以一试

网友B:
哈哈,可有接盘侠了。。。。首先这个金士顿是镁光那批翻车盘,其次被卖家暴力拆壳难说没有内部断线,最后一点,熔丝盘是海力士的,不可能kst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的,你的读写不多肯定不会是付拉屎憋死,用着卡试试来一次se

不懂怎么折腾,没玩过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G的吗?不知道楼主记得不,前几年论坛曾有个坛友卖TIGO SSD的32G的,当时我买了两个,有一块现在还正常 ...

电子元件收集癖,看到电路板,不管有用无用都想收集来,以至于花钱无数,搬回垃圾无数,年少至今,一直未愈……想求助经验

网友(2019-05-28):
引用 楼主:
128的,你的读写不多肯定不会是付拉屎憋死,用着卡试试来一次se

楼主这个开卡ID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可有接盘侠了。。。。首先这个金士顿是镁光那批翻车盘,其次被卖家暴力拆壳难说没有内部断线,最后一 ...

熔丝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熔丝盘”只是通俗的叫法,因为那种海力士只要一旦开卡了不管成功失败下一次都无法做成任何SSD,而且做U盘也只能安国之类的,经过很多高手证明所谓“熔丝”肯定是不存在的,如果烧断了那么安国也不可能开卡,比较靠谱的解释是这种颗粒存在特殊的块,只要被开卡是“污染”过也就是写入了特殊东西就不能再二次写入了。。。

网友:
楼主这块金士顿用哪个ID开啊麻烦告诉下呗谢谢

网友:
这种盘我建议先加焊主控。

网友:
亲们谁知道这种颗粒的ID啊

网友:
这个怎么是宽体的颗粒?渣士顿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