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无知者无畏!拆苹果电脑给鼓涨电池放气

楼主(2019-01-18):
苹果的电池一直让人诟病。要不就是衰减快,要不就是怕冷,要不就是鼓涨,收到一台电脑,电池鼓得都放不平了,但是循环还不到100个,待机时间还挺长,换了可惜,不处理又是个外观上的硬伤,索性把它戳破放气赌一把
先把它用到没电,降低危险系数。网上有用竹牙签戳的,不过竹子强度不够,戳不了这种皮。用了一个刀片,侧方向切割。切开的时候有股小时候用的蓝黑墨水的味道,不知道有没有毒。

戳之前忘记拍照了,反正全鼓起来了

放气完事后用电工胶带粘上,充电试试。。。保佑不要起火。。。

目前充电半个小时,电池温度正常,密切关注中。。。

网友:
敢想敢干,就怕用久了脱胶

网友A:
你这电池用不多久了,漏气电解液也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用不多久了,漏气电解液也就没了

为啥?电解液没有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用不多久了,漏气电解液也就没了

是因为进氧气了吗?

网友A: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你亲手败了大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你亲手败了大几百

求解原因

网友:
放完气之后电池就会渐渐变硬,然后容量降低,用不久就报废

网友B:
天啊,你没有再次密封?锂电池材料长时间接触氧气,在充放电时有起火隐患!!!三星魂断中国不记得啦?

网友:
经验告诉我这样的电池坚持不了多久啊

网友:
的电池都用不了多久,放电能力特别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电解液没有漏啊

你这样破坏了电池的密封。烧过开水吗,液体会变成气体跑掉,电池里的电解液也一样,电池鼓包就是里面的液体变成了气体,跑完了电池也废了

楼主:
电解液是液体才能发挥作用吧?已经变成气体了在电池里面还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聚合物电池 按我以往的方法 多放电充电 循环几次就好了 放气这种做法不理智

网友C:
我来说下吧,电池鼓包容量不一定明显下降,但内阻会明显增大,电脑用电池供电,满负荷运行下就感觉出来了。

放气影响并不是很严重,但对电池来说,治标不治本,只是治疗了大肚子而已。放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空气的进去,空气中含有的水汽等对电池是不利的。(肚子胀的不厉害的做几次循环很多就能消下去,严重的话最好是报废处理)

苹果电池应该使用的是聚合物电池不是液态电解液的锂电池,所以不存在电解液挥发的问题(杂牌充电宝的软包电池很多是液态锂电池,不是聚合物电池,仅封装看起来一样而已,两者成本相差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你没有再次密封?锂电池材料长时间接触氧气,在充放电时有起火隐患!!!三星魂断中国不记得啦? ...

有用胶带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下吧,电池鼓包容量不一定明显下降,但内阻会明显增大,电脑用电池供电,满负荷运行下就感觉出来了。 ...

如果只是水汽的话还好,北京冬天暖气很足,湿度不到5%

楼主:
充电安全完成。播个剧耗几个循环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安全完成。播个剧耗几个循环试试看

放视频不算太耗电,最好解压或压缩文件,转视频格式或玩游戏

网友:
电池都鼓包了?建议先找找原因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