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富士通笔记本电池换芯大作战

楼主(2019-01-18):
           富士通笔记本E734.电池是通用很多型号的一款。我这个是3芯电。之前的损耗率是50%多。大概在线视频1个小时左右。有点强迫症。然后网上也有卖这个型号的电池,但是不多,而且基本都怀疑是拆机货。自己么,又喜欢折腾,于是决定换芯。然后查了很多信息。富士通在我们国内还是比较冷门的。但它的产品还是很到位的。信息显示,说富士通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如果断电的话,是没有芯片锁定的。本来考虑换成两并6芯的,但是想想,在外面办公的话,也不会很长时间无电。而且6芯份量比3芯重,影响我的负重,所以还是换3芯算了。于是买了3节18650电池。买的电池是德朗能3100动力电池。持续放电6A。(补充:买之前,另外花钱叫卖家点好了镍片)下面请看图:
           A。这个电池没有波峰焊,但是也不好挖,挖开后才知道,里面用的倒扣的形式,还好,没有被我完全破坏的挖开了。

             B。仔细来一个全身照。

              C。新买的3节3100的德朗能动力电池。

               D。虽然说网上说可以断电更换,但还是保险一点,而且,那些是用镍片做导线的,我进行了桥接的方式。

               E。然后剪断了镍片和原来电池的连接部分。放入了电池壳中。并对可能会触碰的地方,贴上了胶带作为隔离。开始庆幸没有换6芯,因为6芯的话,空间会更紧凑,对于隔离防触碰的要求更高。

                F。进行了完美合体。考虑到以后的三次拆解,我没有用胶水,扣子倒是还能扣住。

                G。接下来就是开始深充深放的调整电池的参数,这个图是换芯之前的损耗率。深充深放其实就是耗费时间太多,充满,开始放在线视频。放到自动关机,再充电。下面几张不另外说明了,就是一次次的重复。大概总共17次吧。可以看到电池的参数倒灌了。最后一张是最终的参数,重复了几次还是这个数字,不会再进行变化。那就认为已经到顶了。

             心得感言:其实笔记本电池换芯,哪怕是不断电换芯,也不难,只要你会焊电烙铁,然后在操作过程中,两极触碰到,只要马上分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难点还是在于电池的挖开。这个是最难的。至于后续的所谓深充深放,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网友A:
用电洛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洛铁焊接???

买电池地方,叫卖家点好镍片。其余当然用电烙铁了。

网友:
好像已经3串先点焊好了的

网友B:
这东西最烦就是外壳,不好拆,就算拆开了也很难复原,还不如买给外置电池算了

网友:
为何要深放充电池?为了让鲁大师这个软件所测数据好看?

网友:
有点不明白,为啥是动力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最烦就是外壳,不好拆,就算拆开了也很难复原,还不如买给外置电池算了 ...

把电量用光光,放冰箱里冷冻几个小时,然后拿锤子瞄准接缝处~~~

网友:
真正的带电作业啊,犹如并网情况下换变压器或者电容的感觉,我们院退休电工一直都是遵章守纪的模范,人家换个灯泡都要拉配电室的总闸的
另外,怎么这两天大家都对塑料壳子的波峰焊这么专注?谁家的电池壳子,电源壳子是锡光闪闪的

网友D:
充放17次就是浪费电池循环时间呗。波峰焊可以焊接塑料了?

网友E:
我手里的联想电池就坑的很,完全充放电容量每次充满按固定值减少,大概算了一下,300次循环的话,损耗不多不少是60%,容量校准也无效,只要充放一次,容量就按固定值减少一次,完全充放电容量绝不会增加。

要说电池真实损耗吧,显示是29%,但充电到99%的时候,用aid64查看,完全充放电容量已超出电池所显示的实际容量,接近出场设计容量(但冲到100时,完全充放电容量会瞬间显示到和实际容量相同),也就是说实际损耗在10%以内,实际使用也没什么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当电池记录损耗到90时,会自动变成100%损耗并拒绝充电(赤裸裸的限制充电次数而不是实际电池状态)。因此,我换了一次电池了,拆出的电池测试容量,2600的电池,1a放电得1900以上!!!

表达的有些乱,应该能看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放17次就是浪费电池循环时间呗。波峰焊可以焊接塑料了?

这个不是波峰焊。里面是子扣+倒扣。那充放17次。。。我就是强迫症作祟。犯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的联想电池就坑的很,完全充放电容量每次充满按固定值减少,大概算了一下,300次循环的话,损耗不多 ...

第一,我这个是参考很多换芯文章。因为换芯后,电池内的芯片数据还是老的损耗记录,充放只是为了数据看起来好看,真实的其实换好之后,在线视频已经可以播放1小时40分钟左右。
第二,如果说你换了电池之后,没有第二段文字描述的这种数据不准确的现象发生了,说明是老的电池有问题了,有虚电。但如果换了电池之后,还是和你第一段描述的一样,充放一次,就按固定值减少一点。那可能就只能是电池的线路板芯片计算有问题。

网友:
更换电芯后建议使用PM管理软件校正几次。

网友:
好难啊,我换的时候把保护板都烧了,最后发现,实际上的均衡线好像不用管,只管两头就是了,然后淘宝买个电池才60块钱,自己买电芯40,更换有风险

网友:
以前的松下笔记本,没有带电换芯,导致芯片锁死,两个都废了,只能把电芯拆了给手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量用光光,放冰箱里冷冻几个小时,然后拿锤子瞄准接缝处~~~

看看冷冻+大锤拆笔记本电池。

网友:
2万多mwh怎么算出来的?

不是三个3100mah并联吗
3100**3*3.7=34,410

但也相差很远

网友:
这个电池里面空间应该很大吧  不然这么粗的线盖子还能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