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微波炉磁控管

楼主(2019-01-18):
老爷子的微波炉坏了,因为打火,云母片烧了,磁控管烧了,修理。还是上图吧。

楼主:
发图好累,请忽视图片顺序,谢谢朋友们

楼主:
试验做了一碗鸡蛋羹,没有发现问题,过两天反馈大家结果。我想应该算修理好了,磁控管发射帽是不锈钢的,电解电容外壳是铝的都是不导磁的,就是铝外壳材料吧耐热不好吧,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是直接买的云母片和帽子换上的
不过感觉没那个帽子也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买的云母片和帽子换上的
不过感觉没那个帽子也没啥影响

兄台你们那里云母片多少钱一片?帽子多少钱一个?

网友B:
感觉那帽子有点不抗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那帽子有点不抗热,

回复衡水家维兄台,观察几天使用情况,请注意我几天以后的回帖

网友:
无论成功与否,你都是真正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们都是换新,怕不耐用,旧的拆磁铁。按说可以修复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衡水家维兄台,观察几天使用情况,请注意我几天以后的回帖

印象里好像那个捏瘪的铜管一样的地方好像还飞出根镍带还是钢带到这冒上面,图中好像没看到,总感觉不习惯的冒都烧成那奶奶样了,这铝的着实让人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里好像那个捏瘪的铜管一样的地方好像还飞出根镍带还是钢带到这冒上面,图中好像没看到,总感觉不习惯 ...

衡水家维:兄台,我这台微波炉磁控管发射部分没有镍带还是钢带还是什么金属的带子连接到帽上,近期拆两台磁控管都是格兰仕的都没有。

网友C:
佩服,樓主的電容真不少,
竟然能找到直徑一樣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你们那里云母片多少钱一片?帽子多少钱一个?

网友D:
不锈钢都烧了,铝壳能顶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樓主的電容真不少,
竟然能找到直徑一樣一樣的。

大哥,可能我照片没有表达清楚,是在原来的不锈钢金属帽上又套了一层电解电容的铝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都烧了,铝壳能顶多久?

大哥,可能我照片没有表达清楚,是在原来的不锈钢金属帽上又套了一层电解电容的铝壳,如果没有水汽、油汽等应该不会烧了,等几天我再去老爷子那看看,老爷子每天都要用,热饭菜

网友:
好厉害 这玩意都可以修复

网友:
就喜欢看维修电器帖子,楼主这次是微波炉磁控管维修,技术高!!!

楼主:
今天晚上去老爷子那去,微波炉正常运行,老爷子每天都用。此办法可行。向朋友们汇报一下。

楼主:
微波炉烧磁控管帽子都是因为打火造成的,你修理好了打火的毛病,更换了云母片,用电解电容的铝外壳重新套在原来的帽子上,再清洁一下微波炉内胆的油污就没有事情了。我家老爷子的微波炉磁控管就这样修理的已经使用第九天了,目前没事。老爷子天天使用微波炉。有兄台说不用磁控管帽子也行,不可,微波发射效率低下。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