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T4晶体管测试仪外壳组装加外接电源。

楼主(2019-01-18):
这东西挺好,就是费电,所以在外壳上接个切换开关和插座。

楼主:
这些图马虎了。大概就是开关

但是插头那里还有个切换地线的开关,插入就断电池的地线。

楼主:
9V电源用一个不用的磊科路由器电源。

不知道12V的敢不敢上。
插座正极还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保护。

电源9-7V都可以

楼主:
9V电池供电电流20-24mA,待机电流非常小。表都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图马虎了。大概就是开关

但是插头那里还有个切换地线的开关,插入就断电池的地线。 ...

    很费电么?  我觉得还好吧~
    不过加个外置电源口到也不错,万一电源没电了~

网友:
这个很省电啊,我改了两串锂电,一年了都没充过电

网友A:
好东西一直想买个玩不知道哪家的好用

网友:
电容先放电,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这玩意结果仅供参考,芯片好像才10位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一直想买个玩不知道哪家的好用

买正品的,做工好些,应该叫浩琪沁的,价格要贵20元左右。普通的连孔位都不对

网友:
你这个测10欧以下准不准

网友:
我买了一个是浩祺的,是中文的,很好用,不知为啥坏了,开机一会儿就显示1.2脚连接的是电池,3.74伏,不知还有没有得救

网友B:
这货哪有正品之说,特别是那家嚷着谁盗版死全家的,我就呵呵了,国外开源的作品,也不知道诅咒自己有意思吗?

网友:
我也想买个 跟卖家联系了还没回复 感觉这个能有个参考就行了 比如 焊元件找不到正负极的时候挺有用的吧 再说  有时候电感没法看参数

网友:
就看见电容先放电了

楼主:
这个开关切换外接电源和电池的。
感觉就9v电池容量很小,不经玩。

10欧以下可以测。手头没有精密电阻

网友(2019-02-20):
引用 网友B:
这货哪有正品之说,特别是那家嚷着谁盗版死全家的,我就呵呵了,国外开源的作品,也不知道诅咒自己有意思吗 ...

可笑的是  说买了中文版的是正品。。

我买时特别关心不要是中文的

网友:
问题是这个英文的能不能改成中文的呀,怎么改

网友:
我那个,直接用4节18650的盒子做了外壳
没有电池的位置了,用两个手机锂电池,串联,很薄,贴在背后。

这个东西,看你贴纸,就知道吃过亏,我买的第一个,就是测量带电的电容,然后死了
店主又便宜一点,卖我一个

曾经问过好奇心,他说,这东西就是个低端货,精准度就别指望了,大概参考一下而已
但是实际精度,基本达到了三位半万用表水平,甚至超过,所以是实用的货色,别想发烧,哈哈

网友(2022-03-30):
这个东西,我要学习你贴纸
我是刚吃过亏,菜知道要贴纸
就是测量带电的电容,然后死了
不知道烧了哪??
看来还要再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