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DDSY1131型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

楼主(2019-01-18):
拆DDSY1131型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

楼主:
拆个DDSY1131型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

网友:
第一次见电子式电表用数码管显示,常见都是机械数码轮和液晶显屏的。

网友:
優秀文章,满分支持,竟然数码管.

网友:
带远程抄表的

网友:
有485接口,试一下能通讯吧

网友:
还是LED显示的

网友:
插卡预付费电表,离线式太不合适了

网友:
装修时溅上乳胶漆了?

网友:
没我拆的功能多。

网友:
一直不明白电表用的电算谁的!

网友(2020-08-16):
这种表应该没有通信的,那两根引出来应该是脉冲输出,检测校表用。这种表成本之低,所使用的电卡是不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