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修复!2258xt+intel片 开卡成功 但笔记本不认

楼主(2019-01-18):
新站老站,数据居然不通?这是几个意思啊?

新手第一次对固态开卡,虽然绕了一些弯路,最后却也开成了,

主控是:sm2258xt       存储片是:4贴intel颗粒
开成后,跑分、跑圈都成功了,结果换到笔记本上不认了,用USB口可以认,到台式机上也能认,
就笔记本不认,这是怎么回事啊!!  急等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好像联想笔记本有些会认配件,需要专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好像联想笔记本有些会认配件,需要专供的。

hp的,之前在这个本上用的好好的,结果掉盘不认了,就开卡,成功后还是不认,只认USB

网友B:
BIOS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icdh
字数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恢复默认试试

谢谢,昨晚在老站咨询后,修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在老站咨询后,修复好了

怎么修复的?

网友C:
怎么修复的?同问

楼主:
1、刷回原来的SN码和名字,或者减短自动的sn码长度
2、BIOS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复的?同问

1、刷回原来的SN码和名字,或者减短自动的sn码长度
2、BIOS恢复出厂

网友:
这货就和某些软件注册了只认SN配套。

网友(2020-11-10):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开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