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突发奇想,改造616,怼个24V固态继电器,控制858热风枪

楼主(2019-01-19):
突发奇想,改造616,怼个24V固态继电器,控制858热风枪

网友:
热电偶一样的应该可以这么折腾吧

网友:
想法不错,折磨说也能搞个数显的.

网友A:
想法很不错,可行。
算上成本的话pid数显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不错,可行。
算上成本的话pid数显也够了

成本好像没那么夸张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本好像没那么夸张的吧

哈哈哈,开个玩笑,莫认真~
期待后续实物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开个玩笑,莫认真~
期待后续实物图呀

开不得玩笑。您老是大虾, 会把一群小弟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不得玩笑。您老是大虾, 会把一群小弟误导了。。。

抱歉哈~我就随口一说,
俺是业余选手萌新小白哈~
还没有玩过T12的控制板呢,得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9-03-01):
把继电器换可控硅吧,不过616的调节速度太快了吧,可能不好说

网友:
应该可以 stc数显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