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玻璃面板燃气灶拆不开,在线等?

楼主(2019-01-19):
炉头死活取不下来开,看网上相似结构的灶,炉头可以直接取下,应该是炉头和中间的气管之间锈死了,喷了WD40,用小锤敲击震动都试了,完全没用,怎么办?

网友:
这一圈粘连了

不行沿箭头方向用小锤敲击一下,震动下或许可以松动

网友:
不好整,我家的一个灶头也这样了,能使的招都用了也没下来

网友A:
加热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后试试?

拆下来了,从外炉头处实在搞不定。后来,拆底壳上固定内炉头的螺丝,连同整个内炉头、水盘一起拆开了………

网友:
说明换个思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