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sata转usb3.0易驱线拆解

楼主(2019-01-19):
采用的是ASM1153E主控,其他不多说了,直接看图吧。

2019年1月22日更新,一次买了两个家里一个公司一个,之前下面回复里我有说,今天早上到公司要用,发现公司的这个已经阵亡,无法读取出硬盘,接电脑没反应,换电脑故障依旧,接外接电源也是如此,正联系卖家保修。

网友:
1153E的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目前转接 芯片  1153E是最好的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12v接口为了省高度那么焊的吧

网友:
我有一个usb 2.0的易驱,放在家里吃灰。

网友A:
做工挺好的 多少钱撸的?有链接嘛?

网友:
 1153e需要独立供电单元设计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 多少钱撸的?有链接嘛?

天猫旗舰店买的,好像没什么优惠吧,只是觉得这个很方便就买了,家里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是公款买的。

网友B:
这易驱线5v如何来的是12v经过7805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易驱线5v如何来的是12v经过7805来的吗

USB自带5V,如果接3.5寸机械要接12V电源。

网友:
这个我接12V电源3.5硬盘正在使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自带5V,如果接3.5寸机械要接12V电源。

usb电流好像500ma太小,这种易驱线有12v和5v双输入才行。

网友(2019-03-13):
反正也能开卡

网友(2019-05-05):
突然就挂了吗?我印象中,绿联的线材质量不错的啊。之前有一条绿联的type c线,一条其他品牌的type c线,还是绿联的耐用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电流好像500ma太小,这种易驱线有12v和5v双输入才行。

3.0的话就有1A,够2.5移动硬盘用了

网友:
不能一直插着么?

网友(2021-06-22):
刚开始看错了,以为二极管缺失了,再看发现看错了

网友:
当年买了个硬盘盒,没用两次就不能启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的话就有1A,够2.5移动硬盘用了

我的 4T  希捷  用这个必须 用12V2A  的 电源 才能带的动, 12V1A的 带不动。 真的

网友:
绿联的东西用料还可以,但是做工并不怎么样,价格还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