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没有输出的小米电源

楼主(2019-01-19):
14年的,锤子大法伺候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没有啊,不懂,就是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8图右面立装电阻烧了没有

网友:
这是山寨的吧

网友:
这貌似是当年一批红米配的

网友B:
是真的!开关电源专用集成块,扩流开关管,重点检查保险电阻和高压滤波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不错

我有个和楼主的同款也是坏了,故障为输出不是5V了而是3.几V,目前测量发现有个大功率二级管反向也通了,没有同样的参数的更换!一直闲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和楼主的同款也是坏了,故障为输出不是5V了而是3.几V,目前测量发现有个大功率二级管反向也通了, ...

什么SB510啊,SS34啊,不打算出够总数,就可以用小点的代替,反正击穿了相当于交流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SB510啊,SS34啊,不打算出够总数,就可以用小点的代替,反正击穿了相当于交流短路, ...

高手一出,驷马难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一出,驷马难追。。

:lol:lol:呵呵呵呵呵呵呵,曾经有个哥们,真阔气,找不到合适的5822,弄了一把4148拧一块塞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开关电源专用集成块,扩流开关管,重点检查保险电阻和高压滤波电感。 ...

我的有个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的,坏了,故障为插上usb电压电流检测器后,usb电压电流检测器的数码管显示很暗的,显示3.几v并且一闪一闪的,(正常的话插上usb电压电流检测器后,usb电压电流检测器上的红色数码管很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ol:呵呵呵呵呵呵呵,曾经有个哥们,真阔气,找不到合适的5822,弄了一把4148拧一块塞进去了 ...

应该可以吧就是压降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吧就是压降大一些

说起来,如果不刻意计较成本的话,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个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的,坏了,故障为插上usb电压电流检测器后,usb电压电流检测器的数码管显示很暗 ...

缺少反馈供电,或者次级有漏电的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少反馈供电,或者次级有漏电的整流管

ac输入进的第一个色环电感红黑红金,好像坏了,今晚在别的电器上费好大劲找了个贴片电感换上后,有输出了,但是输出不是5v而是4.53v左右,电流很小0.01a,应该是我说的是这个绿色的色环电感坏了。可惜我的vc890D不能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