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佳能相机充电器 cb-2lve

楼主(2019-01-19):
原来加了个识别电阻给18650充电用,现在坏了

网友A:
怎么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进水了?

买的就是二手的

网友B:
这种数码产品原配充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数码产品原配充电器做工不错

是的,就是时间太久了

网友:
买之前没洗洗么?

网友C(2023-04-01):
这玩意CB-2LX谁能改装,变成正常的充电器可以废物利用的。比如充电18650电池的。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CB-2LX谁能改装,变成正常的充电器可以废物利用的。比如充电18650电池的。 ...

T和负极加了一个13K的电阻,电压到了4.21V都还没有转灯。奇怪,还需要哪里调整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