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液晶电视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9-01-19):
老液晶电视黑屏有声音!夏华LC-37HU25,好久没开了,原来是好的   打开就是黑屏,用遥控器按待机有反应  能听到声音 以前换过电源板,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能开机听到声音应该主板也没问题吧,但屏幕都是黑的也没有背光,求高手指点,哪里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LED背光的。大部分是灯管电流大保护了。换灯管。

网友A:
有声音时强光手电照照屏幕看得到图像没?有图即背光坏了。X宝整led背光灯及电源板一套几十块,把原来的灯管及高压板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时强光手电照照屏幕看得到图像没?有图即背光坏了。X宝整led背光灯及电源板一套几十块,把原来的灯管 ...

用手电在正面照吗   没看到有图像

网友:
看卡是不是高压板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电在正面照吗   没看到有图像

照正面。无图像这个问题有点大了,屏坏?屏驱动板坏?

楼主:
这个是高压板    没看到明显的烧糊啊   该测量哪里  谢谢

高压板

高压板

高压板型号

高压板型号

网友B:
上面都说了是灯管老化高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说了是灯管老化高压保护了

感谢指导,百度了方法OZ964GN的一角接三个4148二极管,解除保护,现在是开机瞬间能亮屏,但是过了开机画面还是黑屏啊   这是何故啊

网友C:
找修家电的吧,电路故障还值得修,要是手欠把屏搞坏了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不输出屏幕所需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修家电的吧,电路故障还值得修,要是手欠把屏搞坏了只能买新的了

坏了也没事,当学习了,反正都用了快11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说了是灯管老化高压保护了

感谢师傅指导   已找教程在oz964gn并联了一个1n4148后是开机画面一闪还是黑,又研究了下这个芯片的针脚图,我想可能是某个灯管坏的严重导致短路,去保护也只能维持一下,索性我把所有灯管拔下,没有专业测灯管仪器我一个一个插上试的  有两个灯管的问题,插上就黑。
现在我把oz964gn去保护又把那两个有问题的灯管拔了,开机正常了!我这样将就用没问题吧,现在快递可能都放假了,过了年再换led灯条!

楼主:
上个图,焊的有点丑,请各位师傅不要见笑!

网友D:
换灯条吧。我有台老海尔的42寸液晶电视,屏幕亮度调到最高也很暗,噪音也很大原机耗电250W。花70元换了LED背光问题都解决了,功耗也降至82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灯条吧。我有台老海尔的42寸液晶电视,屏幕亮度调到最高也很暗,噪音也很大原机耗电250W。花70元换了LED ...

谢谢!!!  过年就不折腾了   过完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