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简单的车充,估计电流也不达标

楼主(2019-01-19):
坛友送了几个小玩意
这是其中一个车充

外观

参数

双口输出
还分俩规格

U口塑料隔板是透明的
估计给指示灯导光

抠开盖子

“口”型圈是铝的

板子固定样子

拉出板子后
负极弹片和板子是分离的

板子全貌

果然U口可以导光

这种椭圆LED灯倒是少见

PWM控制IC
这种窄型DIP8封装貌似充电器里用得多

工字电感线比较细
旁边金属片就是接壳子上的负极弹片

正极弹簧和帽子,保险管都省了

板子背面

最后全家福

这是一个简单的车充,拆开也没测试的想法了,估计电流是不达标的

网友A:
謝謝分享,子弹飞来了,早上有牙膏哈哈
车充外表很搔气啊

网友B:
这个车充不错,我过去拆过一个车充内部只有1个7805和一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充不错,我过去拆过一个车充内部只有1个7805和一个电容。

你的不错让我无言以对   ……是我要求太高还是你的要求太低?

网友D:
这芯片好像最大1A。

就是34063的重新规划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子弹飞来了,早上有牙膏哈哈
车充外表很搔气啊

山寨通用外壳嘛,铝框颜色确实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充不错,我过去拆过一个车充内部只有1个7805和一个电容。

这个太简陋了老铁,就是一个电子垃圾。

网友:
感觉就是路边货,只是能用而已

网友:
车充我只知道卓比!撸多了,现在还有俩没上过车呢!哎,也是怪自己车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充不错,我过去拆过一个车充内部只有1个7805和一个电容。

用7805!那简直太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错让我无言以对   ……是我要求太高还是你的要求太低?

是坛友见过更差了,自然这个也能接受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太山寨了

网友:
去年拆了好几个车充,少于1A的都丢了,1A以上的留了几个。

网友:
弄个个洋垃圾的,里面494的

网友:
楼主拆简单东西的照片都很棒

网友:
这种USB口不错。就是不知在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好像最大1A。

就是34063的重新规划版本。

看样子确实和34063差不多,都是渣渣货

网友:
电流太小,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简陋了老铁,就是一个电子垃圾。

确实不行,充手机不放心

网友:
这是我今年见过最水的车充了,1A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