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解决便宜双显LED电压电流表无法彻底校准故障-电子负载充电器用

楼主(2019-01-19):
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

哦,特地等到风云过后再发帖,判断形势很重要。

扯远了~

言归正传,之前搞的电子负载,贪便宜买了个十块钱的双显表头,
各种校准,电压还可以,电流就惨了,始终偏大,
预留的校准电位器拧到头依旧是偏大,多离谱呢?
12AH 48V充电器改成42V充锂电,35V电池包开始充电恒流,显示80W的实时功率,电流有3.06A。
牛掰了,输出大于输入了。忍不了

各种查资料翻电路,无果。
那就自己啃吧
一下几张图来自官网介绍

接线什么的都没问题,独立供电也没问题,那就自己拆开看看
买家秀照片可不如卖家精细

侧面是卡扣

芯片没有打磨,可能是懒得弄了

小心撬开卡扣,双数码管

走线还算清晰

滤光片

这么简单的电路,跑线路跑得一塌糊涂

只好把LM358给拆下来,底下的线实在是有干扰
本小白技术比较菜,见谅

结果跑出来的电路自己看不明白,总觉得有线错误,继续拆
这下干净了,电路总算正确了

还是洗洗板颜值好一些,也方便探针测试

找到问题之后用耳机线内芯飞线出来

用1543+1001电阻串联代替原184电阻,也就是155K欧代替182K欧
图中笔记有误

上电,空载正常,万幸没有把板子吹坏了

接电池包也正常空载

充电,电流降下来了,说明思路和方向是对的

调节电流微调旋钮前是2.41A,与实测1.67A还有差距,继续微调

调节电流微调旋钮到底也就是1.89A,与实测1.67A还有差距,但是比较接近了,继续改电阻

心里有谱了,不用飞线了,直接上
最后决定39K+100K串联

第一次是并排人字形焊,太难了,封装不同
上电不工作,有短路,尴尬了

贴高温胶带,继续拆掉重新焊

这次肩并肩,总算焊上了

上电1.81A,继续调节微调钮

1.67A正好,那就装壳子

换个了带线补的5V充电头供电,电流变成1.68A了,精度不行啊

就这样吧,能用,就大致看看充电过程的电压电流就行,最后一个字我忍了。
但是作为电子负载的仪表还是差了点事,下次买高级一点的表头,不能贪便宜了。

最后献上电路图和改动原理吧
如图所示,供电电源进过S4进入3V3稳压LDO,给单片机和运放供电。
3V3分压后进基准,
待测电压分压后进单片机ADC,
待测电流经过康铜丝检流后过331电阻进运放5脚,
3v3电源经过274电阻连到康铜丝上端,不太理解这个,是提供偏置吗

重点在这里了:运放6脚经过电阻和电容接地,7脚输出则是直接到单片机ADC,
但是6脚和7脚间有两个电阻提供反馈,也就是前面改掉的184电阻和2x4微调旋钮电阻。
180K+20K加起来是200K欧,被我改成了139K+20K欧,正好降低了电流采样放大比例。
话说厂家也是醉了,这么高的放大比例,用个3V3给358供电,就不能换个高性能的运放吗???
成本。。。。。。。。。。。。。
完结~
看到这篇帖子的就不用像我这么麻烦去跑线路改了,记住,电流偏大,减小184电阻。
电流偏小,增大184电阻。2x4的微调旋钮电阻器不好找,贴片电阻还是有的哈,省事些。
欢迎探讨打赏哈哈

楼主:
手绘图纸好像上传有些问题,回头补上,没有也不影响理解原理哈

网友A:
跑电路辛苦!话说图呢
另外,你这个电流误差也太大了,调整后再测试一下线性度

网友B:
謝謝分享!一招搞定,爱情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婊子良心大大的坏!我败了好几只回来,电压档还妈妈虎虎,电流表训不敢恭维了,精度太差了,没个准头,2A多的电流,显示1A多,调整电位器无效!再调整放大倍数,只能在某个范围稍好些,顾得低来高不就,顾得高来低不就!线性太差了!把厂商拉出去弹JJ50上。。。。。。
另外,打包2斤爱情风暴给偶。。。。。

网友D:
这表头我也买了一个,另外一家8块好像。应该是一路货

网友:
无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电路辛苦!话说图呢
另外,你这个电流误差也太大了,调整后再测试一下线性度 ...

精彩回帖,刚回来,图传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婊子良心大大的坏!我败了好几只回来,电压档还妈妈虎虎,电流表训不敢恭维了,精度太差了,没 ...

精彩回帖,是的,元件都是三位的垃圾电阻,精度太差,运放也垃圾,线性度也不好,估计这次调完1.67A OK,下次到 7A也还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一招搞定,爱情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

过奖啦,小白瞎玩玩滴,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头我也买了一个,另外一家8块好像。应该是一路货

应该便宜货都一样,线性度不太好,太省成本了

网友E:
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

欢迎探讨,确实如此,应该是线性不太好,据说厂家是7A校准的,往下偏大了

网友F:
我买了俩,调电压快了,这玩意竟然就不动了,能差好几伏,都没心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俩,调电压快了,这玩意竟然就不动了,能差好几伏,都没心情用.

看看是不是电压调节的滑变旋钮拧过头了,换一片试试,或者拆下来用其它可调电阻飞线代替,照道理在可调范围内进单片机的采样应该不会过压导致损坏的。

网友G:
我的同款表电流全量程都很准,就是电压线性不好,低了偏低,高了偏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婊子良心大大的坏!我败了好几只回来,电压档还妈妈虎虎,电流表训不敢恭维了,精度太差了,没 ...

我的也是这样,电流严重不准,搞了半天把电流校得差不多了,一测线性,又是一坨屎。换了LMV358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同款表电流全量程都很准,就是电压线性不好,低了偏低,高了偏高

精彩回帖,这倒是挺奇怪,大多数人都是电流不准,电压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下高精度分压采样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这样,电流严重不准,搞了半天把电流校得差不多了,一测线性,又是一坨屎。换了LMV358问题依旧

...

看来还是运放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