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xingling牌电吹风

楼主(2019-01-19):
有个老的电吹风,十多年来,xingling牌的,蛮喜欢这个吹风,声音很小,不像有些吹风一开呼呼地响,吵死人的,而且可以通过调节风门,从而调节温度,使用还好,就是开关有点接触不良,要反复开关几次才行,手柄也有些问题,今天没事正好拆开看看
外观

xingling牌

风门,可以调节

拆开看看,坏的手柄,等会用哥俩好粘一下

开关 正面

反面,也是xingling牌的

卸掉开关上的螺丝
开关触点

簧片

分析开关接触不良的原因可能是簧片有些变形,加上压簧片的螺丝有些松动,重新矫正簧片,并将螺丝稍微拧紧,不能太紧,否则开关不灵活,之后还原完美解决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现在打开开关,能明显听见换挡声音

网友A:
进风口也能调到完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风口也能调到完全关闭?

不可以,调到最小,有一点小缝隙

网友:
感觉这个吹风可以改造成网红佩奇

网友:
这货可以用来拍民国戏了

网友:
这个吹风必须配那种白色铸铁架黑色垫子的理发椅

网友(2024-04-12):
金属外壳的?第一次见,绝缘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