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硕 国行zenpad 3s 10,美版z500m,P00i 拆机对比,以及换屏幕。

楼主(2019-01-19):
第一次发帖,顺序可能有点乱。

美版的P00I触摸坏掉了,万能的TB又太贵,闲鱼淘了个无限重启的国航版,也不知道到底通用不通用。赌一把。
除了颜色和感光开孔位置有不同基本看不出差别。

先来张整体,国行版本zenpad 3s10是z500m,美版是P00i,zt500kl。型号比较乱。我也没分清楚。
配置我就不发了,百度一下,一个高通,一个联发科。
左p00i右zenpad3s10,国航是拆底壳,而美版则是拆屏幕,所以这样看元件对称的。

p00i电池排线

zenpad 3s 电池排线

屏幕以及小板连接排线 zenpad3s10

p00i

充电板 zenpad

p001

扬声器,上zenpad,下p00i

zenpad 小板及led背光

反面

主板
元件位置基本一致,接口位置有些正面有的反面。

屏蔽罩一半是锡焊就没拆。
zenpad

p00i 刚拆开上边就有指纹,好奇怪。

天线
上p00i下z500m

天线都印有ASUS

开机排线以及摄像头

再来张z500m的指纹模组。美版p00i把指纹阉割掉了

再来电池z500m
11wh*2

p00i
14.57wh*2 容量要多一些

z500m电池背面。

最后来屏幕,p00i
触摸碎掉了,触摸芯片也拆了。

z500m

z500m屏幕型号?

楼主:
再补一张,卡槽。左P00I右z500m

网友A:
老哥,我也是p00i,这机器到底能不能root呀,好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也是p00i,这机器到底能不能root呀,好烦躁。。。

我这个没root,把系统升级下还是很流畅的。耗电也能接受。

网友:
P00J二手489一台。。。。高通625  3G运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root,把系统升级下还是很流畅的。耗电也能接受。

买来就是7.0的,不过不是最新的,我连wifi更新系统,点了没反应,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楼主好,我的是港版p027,卡托掉了,你多余的卡托可以转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的是港版p027,卡托掉了,你多余的卡托可以转让吗?

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你闲鱼搜一下,有坏的拆件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就是7.0的,不过不是最新的,我连wifi更新系统,点了没反应,不知道啥情况 ...

服务器好像不在国内,所以更新不了。

网友(2019-05-08):
楼主你的z500m的坏屏幕出不,我的z500m的屏幕排线座坏了,这东西不好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就是7.0的,不过不是最新的,我连wifi更新系统,点了没反应,不知道啥情况 ...

要搭梯子才可以升级

网友(2019-06-24):
能告诉一下电池的尺寸吗 我想自己配电池 但是现在不想拆机

网友(2019-10-22):
这个换上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也是p00i,这机器到底能不能root呀,好烦躁。。。

国行可以 z500m 去xda论坛 看看

网友:
大佬,这个屏幕好拆吗,我的会不显示 要敲一下平板左下部门 才会有图像 我怀疑 排线松了 不知道好不好拆

网友:
楼主还在吗,这个p00j导航键是不是没有背光?你帖子图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多次,每次都是带着不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美版这机器,也是触屏裂了,呜呜。。。。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也是p00i,这机器到底能不能root呀,好烦躁。。。

现在可以root了,p00i/j都可以了

网友(2020-11-10):
华硕平板系统很烂的,之前花了2500元淘宝买了后悔死了

网友(2024-10-13):
发现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