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我的小新潮5000升一下级,加装内存,固态硬盘!螺丝刀+SIM卡搞定!

楼主(2019-01-19):
去年春节前,感觉笔记本运行速度慢了,决定自己尝试一下升级,抽空了买来配件,想想开壳,网上没有教程,我经过仔细研究,拆下螺丝后,用一张SIM卡,从后盖右侧转轴处插入,配合指甲盖,一阵清脆的劈里啪啦声音,拆开了机器,安装升级了固态及内存条。

网友A:
只能说联想越来越坑了,板子都不舍得用大的,很多都只有一边有接口

三星内存条是真的,是白色电容,黑色电容的100%为假(生产日期17年第30周,可能是拆机的哦),包装我没记得有这种

网友B:
没有nvme M2接口比较遗憾

网友:
这机子要是不带光驱,还能做薄一点,电池加长到头,硬盘移到光驱位,剩下空间留一个NVME接口刚好完美了。

网友C:
固态买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联想越来越坑了,板子都不舍得用大的,很多都只有一边有接口

三星内存条是真的,是白色电容,黑色电 ...

感谢回复,我的是去年新出来的时候买的,去年年底装好的机器。应该不是拆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nvme M2接口比较遗憾

是的,以前只是知道 硬盘接口 IDE SATA ,硬件发展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买的太小。。。

去年固态贼贵,没有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联想越来越坑了,板子都不舍得用大的,很多都只有一边有接口

三星内存条是真的,是白色电容,黑色电 ...

白色电容?我怎么看不到哪里是电容,你说透过包装窗口那几个白色颗粒??感觉像排阻啊,你确定是电容??没见过实物,我不敢确定。。。那个位置,看走线方向,感觉是100Ω左右的排阻,做限流保护的。贴片电容一般是陶瓷的,棕色黄色土色的居多。黑色的有钽电容,陶瓷电容还没见过黑色的。
另,联想是美国企业,你指望一个美国企业对中国消费者良心,别闹了。还是醒醒吧,只卖think系列,不过ibm转手给联想后,确实坑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联想越来越坑了,板子都不舍得用大的,很多都只有一边有接口

三星内存条是真的,是白色电容,黑色电 ...

据说中国市场就没有真的零售版三星内存,只有三星给几个整机厂oem的内存。

网友D:
原硬盘区挂新SSD ,光驱地买个转换架,装原来的硬hhd盘,ssd就装个系统,其他的存储数据留老HHD上,我就是这样搞得,lenovo Z400 和你的差不多,没有其它接口,有个msata还阉割了。

网友E:
三星固态,好东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硬盘区挂新SSD ,光驱地买个转换架,装原来的硬hhd盘,ssd就装个系统,其他的存储数据留老HHD上,我就是 ...

据说联想的笔记本有挑盘的现象,有时候不是联想的固态不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固态贼贵,没有办法啊

要看什么时候买,下半年固态很便宜啊,我就买了1T的固态,主盘是3年前买的256G固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据说联想的笔记本有挑盘的现象,有时候不是联想的固态不认

不是吧  我就买了个杂牌子shinedisk的120G的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什么时候买,下半年固态很便宜啊,我就买了1T的固态,主盘是3年前买的256G固态 ...

买的时候是2018年1月28日,约4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我就买了个杂牌子shinedisk的120G的用到现在

这个固态也是选了又选的,今年在咱们坛子里面,又买了好几块固态,从未超过去年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固态,好东西啊。

还行,谢谢啦!

网友G:
我刚入手一台二手hp zbook15 g2 背面两个m2插槽,看触点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入手一台二手hp zbook15 g2 背面两个m2插槽,看触点还不同,

是不是M.2 两个型号?你赚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