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各位坛友共同探讨】请教个问题,380v的电,直通人体0.1秒,严重...

楼主(2019-01-19):
公司买了个100A的漏电保护器,动作时间0.1秒。假如真的出现意外,人体接触了火线,0.1秒能造成什么后果?火线通过人体再到地,这样会跳,但是接触到两个相的话,能不能保护?相电压比对地电压还高,更危险。
以前电网改造后,我就被漏电保护器保过一条命。当时拿着电钻,突然身体一震,停电了,出去看总闸就是跳闸了。谢天谢地。不知道那个保护器动作时间是多少,确实保护到人了,被电后没有任何不适。

我一共被电过3次,第一次是很小的时候,我用手摸了灯座被电打的老远,可能是被电懵了吧,被电之前的事情都记得,但是后面的都是听爸妈给我讲的,说被打了两米多远。第二次是拧稳压器的旋钮,突然手臂一疼,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胳膊伸直,突然被一个棍子把胳膊打弯,就是这一弯,手脱离了电源。第三次就是1楼说的漏电保护器事件

电真的是老虎,吃人,看来好多坛友都被电过。
以前见到过一个科普,“电粘人”的原因是人体触电,肌肉收缩,如果带电物体在手中,肌肉一收缩,就是把带电物体紧紧抓在手中了。我第二次被电经历也能印证这个科普,肌肉收缩导致我的胳膊弯曲,自然脱离带电物体,万幸。以后有漏电怀疑对象可以用手背去接触,如果真的被电,也会自动脱离带电物体。

+++++++++++++++++++++++++++++++++++++++++++++++++++++++++++++++++++++++分割线,下面是各位坛友给大家提醒的安全用电知识,统一贴出来共同进步
+++++++++++++++++++++++++++++++++++++++++++++++++++++++++++++++++++++++

8楼的朋友 @keliyuan
一般情况下漏电保护触电0.1秒,不会对人体有任何影响。只是火线对地保护,无法火线对火线保护(都保护了你还用什么电)。还有一个重要参数:漏电流IN,理论上越小越好,实际要考虑线路本身绝缘情况,太小容易误动作。
漏电流保护器是家庭必备,保命神器,要比保险公司重要的多
31楼@91diy_

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如果不确定一个东西是不是带电,要用手背去尝试,并且是那种碰一下就立即缩回来的动作。我也忘了为啥要教人肉试电法,也可能是航模小组课上教的吧。。。
[二次更新,刚刚又回想了一下,可能说的是怎么测试一个东西是不是烫吧,人体在遇到烫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本能的肌肉收缩]【楼主提醒,虽然楼主也看过“手背试电”的方法和原理,但还是感觉有危险性,尽量不要模仿。】

其实我从小到大倒也摸过几次220V,可能人的体质各不相同吧。我小时候直接用两个手指捏过墙壁里的单芯铜缆,就感觉全身麻了一下,然后靠自己意识松开了手。长大后也有类似经历,可能我身体的电阻比较大?

48楼@jackwang0823

一般来讲, 电流的安培数乘以秒数的值大于30 就会有危险, 低于这个值可以认为没有危险。。。。 而人体的电阻1k到2k   按1k来算。380V 按2相触电 就是双手各拉一条相线 电流是380/1000=0.38 所以0.1秒 理论上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触电事故是因为漏保失效造成的。。 所以要根据设备要求进行漏保测试 严格按规程测试才是安全用电的基础。 还有很多不靠谱的电工, 接地线基本是摆设。 更离谱的是很多人因为嫌麻烦, 因为漏保经常动作,不去检查排除漏保的原因。干脆把漏保跳过去。危险作业。运气用完了自然就出事了。

57楼的@ayczq

所以一定先用电笔量一下,然后再用手背去碰触一下,看看有电没有,才能开始干活,如果有电,手背碰触后,肱二头肌收缩,手就自动脱开工作面了。【楼主提醒,虽然楼主也看过“手背试电”的方法和原理,但还是感觉有危险性,尽量不要模仿。】

61楼的@quanlaoban
一定用真漏保。另外实验按钮也不一定靠谱。就象下面这个【61楼层主是买到了假漏保,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图片在61楼可以自行查看】
63楼的@散淡 【讲的很详细,专门更正了很多人的“经验”——手背试电】
绝对不许用手背(人)去试漏保或电

漏保和隔离仅是保人单相对地触电,二相或双手触隔离变压器输出回路,当场会死人的,

30mA跳漏保人一般没有感觉(个别人会有),如果有哪要确认漏保的动作电流。

漏保内的试验电阻3,3K(大多数), 自己可用7K左右的去试。

所以大家维修开关电源热端,至少要装隔离或漏保,但还必须按带电操作要求去做
如果跳了漏保,最好休息休息再工作。死了钱就是人家用了。

67楼还是坛友@散淡 用长篇福给大家普及安全用电,[赞]最好按要求去做,各人可能有实际条件的差异,会有自己的做法,但要建议他人不要学,

我们只是交流为目的,互相学习改进自己

我因没有大功率隔离,试机经常要到被修品旁边,大功率的隔离搬来搬去也不便。
家里总闸有漏保,做个漏保测试板,不少人看了都说怕人(危险)

但我实际看到不少人修开关电源等等热端设备,总要带电测试吧。(连个漏保都没有)

个人:最好隔离、漏保等等都要上
单位:隔离、漏保那时必须的。更应该一人做,一人旁边看着,及时纠正不安全的动作。

可实际除了供电局,其他单位也不是都能做到的。

补充内容 (2019-1-27 08:54):
再次更新,最好不要手背试电。手背试电即使能躲过电伤,也有可能被其他连锁反应伤到。
76楼坛友@daiv 的经历

回想最近的两次触电,一次是在一个...

补充内容 (2019-1-27 08:55):

回想最近的两次触电,一次是在一个屋后爬上空调架被什么东西漏电打翻到地下又跌下台阶,想想真后怕。前不久一次是大意了,在自家卫生间吊顶...

补充内容 (2019-1-27 08:56):
回想最近的两次触电,一次是在一个屋后爬上空调架被什么东西漏电打翻到地下又跌下台阶,想想真后怕。前不久一次是大意了,在自家卫生间吊顶里直接用手背试电,结果手被弹到吊顶钢架锋利的边缘上,割了个好深的口子,没有上医院,反复冲洗伤口并用干净卫生纸按压,大概用掉了一卷卫生纸,我好像从没出过那么多血……。事情经历越多越胆小,这是好事,以后不敢大意了。

网友A:
幸亏没有碰到个水货空开不然绝对挂掉

网友B:
一般不会直接到地吧?    380V是2根火线    一根火线到地没有380V

网友B:
干活不穿鞋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没有碰到个水货空开不然绝对挂掉

我一共被电过3次,第一次是很小的时候,我用手摸了灯座被电打的老远,可能是被电懵了吧,被电之前的事情都记得,但是后面的都是听爸妈给我讲的,说被打了两米多远。第二次是拧稳压器的旋钮,突然手臂一疼,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胳膊伸直,突然被一个棍子把胳膊打弯,就是这一弯,手脱离了电源。第三次就是1楼说的漏电保护器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活不穿鞋子的吗?

穿的有鞋子啊,可能是地面潮湿吧,后来我站在木板上钻完的。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已经对电有了认识

网友C:
精神抖擞呀,漏保必须正品,确实保命啊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漏电保护触电0.1秒,不会对人体有任何影响。只是火线对地保护,无法火线对火线保护(都保护了你还用什么电)。
还有一个重要参数:漏电流IN,理论上越小越好,实际要考虑线路本身绝缘情况,太小容易误动作。
漏电流保护器是家庭必备,保命神器,要比保险公司重要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直接到地吧?    380V是2根火线    一根火线到地没有380V

漏电的时候就是直接通过人体接地啊,我们最大的危险源就是那个洗车机。洗车机自带的漏保插头已经不会跳闸了。我知道两根火线之间电压380,就是不知道漏保能不能保护这种意外

网友E:
0.1秒的机械动作时间已经很快了,关键参数应该是漏电动作电流0.03A

网友F:
告诉楼主,被电之后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十几年前的时候在工地做维护电工被电过一次狠的,有多狠呢?差点挂掉。

网友G:
没事,触电的地方乌青一块,其他没影响,最怕的是漏保失效。

网友H:
还是尽可能把设备维护好,不要有漏电的部分,把命完全交给漏保还是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抖擞呀,漏保必须正品,确实保命啊

当时在路边五金店买的几个漏保,不知道真假,按那个试验按钮会跳闸是不是就说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漏电保护触电0.1秒,不会对人体有任何影响。只是火线对地保护,无法火线对火线保护(都保护了你 ...

多谢这位朋友指教,我看了这个△n是0.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秒的机械动作时间已经很快了,关键参数应该是漏电动作电流0.03A

这个是动作电流,实际触电的时候人体通过的电流肯定大于这个值,刚才百度了下,接触220电压人体电阻平均1900欧,算出来电流就是0.115 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楼主,被电之后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十几年前的时候在工地做维护电工被电过一次狠的,有多狠呢?差 ...

掏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被电过3次,感受都写在1楼了,都没你的严重。你被电那么狠,是什么原因,怎么没有漏保?是怎么脱离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触电的地方乌青一块,其他没影响,最怕的是漏保失效。

漏保上带了一个试验按钮,按了只要会跳,是不是就说明没有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尽可能把设备维护好,不要有漏电的部分,把命完全交给漏保还是不妥

公司的洗车机,常年接触水,,洗车机距离插座又近,洗车机的漏保插头又是个坏的,按了那个试验按钮也不会跳。那里是最危险的地方

网友:
大大小小电了多次已经麻木了  最严重的是小时候那次没死算运气好把灯泡拧了手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