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只老式船型开关

楼主(2019-01-19):
一只老式船型开关

250V 16A

商标

接线口

拆开用料很实在外壳非常厚实

接线铜柱很人性化的设计

想看看触点撬半天敲不开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这个合适用在台灯上

网友:
这个得从接线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合适用在台灯上

嗯嗯台灯最合适了

楼主:
接线柱那拆不了啊,看看接线柱底下有所料框架固定的暴力拆就废了

网友:
        老式的设备,纯铜的可能性大。.

网友:
螺丝应该是铁的

网友:
这种开关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不错,老式的可靠

网友:
床头开关的干活,哈哈,中间的接线柱是解锁的钥匙,不拆开不算拆

网友:
这个又叫床头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柱那拆不了啊,看看接线柱底下有所料框架固定的暴力拆就废了

拧下固定电线的螺丝,内孔里面底部有个螺丝,这个螺丝连接着前面。

网友:
估计一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下固定电线的螺丝,内孔里面底部有个螺丝,这个螺丝连接着前面。

我一会再试试看

楼主:
你这个太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