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2015年三雄极光8W LED球泡PAK542627 E27 6500K

楼主(2019-01-19):
店面重新装修,拆下几十个15年买的三雄极光8W LED球泡PAK542627 E27 6500K,正常的那部分送给了朋友。自己留了点开尔的7W球泡,和几个不亮的三雄极光球泡。

今天拿出来收拾一下,清理一下空间。
↑  就这么些

↑  打开看看,灯罩和灯体是类似704胶粘的,容易打开。基本都是灯珠烧坏1个或2个

↑  烙铁吸锡器除锡

↑  卸掉螺丝两颗

↑  铝基板可以拿掉了,没有导热胶或导热膏,铝塑合体散热,也够厚实。

↑  驱动电源有卡槽固定

↑  拆掉两个驱动,灯板上灯珠当备件替换其它坏的

↑  驱动背面  非隔离驱动

↑  大家都有的取灯珠神器,这个球泡用的是高压LED灯珠,万用表没法测试,只是从外观判断,哪个有黑点就是坏的

↑  焊上灯板,测试

↑  加电,亮了

↑  10串灯珠工作电流

↑  10串灯珠工作电压,每颗10.5V左右。回头参照坛子大神做一个测灯珠神器。

end

网友A:
3串9V 高压灯珠  发热还挺大 建议降低电流使用

网友:
铸铝包塑 恒流IC 驱动 就是有点超功率了发热有点大  建议降低电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9V 高压灯珠  发热还挺大 建议降低电流使用

10串的,实测功率8.5W,不改了,太多球泡了,用不完。芯片是3串

网友:
这灯不错,铸铝散热器够厚实

网友:
昨天家里炸了一个山寨~

网友B:
居然是隐形富豪啊。

网友:
发暗的灯珠命不久矣

网友:
居然都修好了。。。看来是撒手掌柜啊!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看来还是热死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散热也行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单面板就单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隐形富豪啊。

哈哈,公司的,扔了可惜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灯珠换得非常好.,有神器就是好

网友C:
像是用的三芯串灯珠,理论上要9V点亮。

网友:
谢谢分享。。。。测灯珠神器,就一恒流电源行了。我做的是48V以内的,可以测量16串以内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用的三芯串灯珠,理论上要9V点亮。

是的,才发现是3个芯片

网友:
三雄极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