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来无事把苹果手机芯片吹下来晒晒

楼主(2019-01-19):
快放假了,在公司没事做,突然想起以前摔坏的苹果手机主板,于是就用热风枪吹下来了,芯片还真是多啊,很佩服苹果的工程师,把这么多芯片塞到这么小的板子上。

网友:
芯片:我招谁了,这样吹我

网友:
找找看哪个是安插的间谍芯片?

网友:
用闪存做U盘

网友A:
EMMC做个U盘呗。

网友B:
据说苹果的emmc不好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苹果的emmc不好做U盘

好像网上有卖的,不过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做个U盘呗。

EMMC芯片好像坏了

网友C:
楼主用多高温度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多高温度吹的

350多度,有胶,不好搞

网友:
手法不错哦,芯片都坏了吗?有些浪费撒

网友D:
手头还有个4S的主板,基带掰断了,做U盘16G怕不是不够主控板的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做个U盘呗。

苹果用的叫nand硬盘不叫emmc,

网友:
苹果6主板,只是短头为啥这么暴力,貌似少拆一个u2芯片

网友(2019-03-01):
引用 网友D:
手头还有个4S的主板,基带掰断了,做U盘16G怕不是不够主控板的钱呢

4S 16F应该是正常52,板子才六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