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车载安卓车机怎样可以开机自动启动WIFI?

楼主(2019-01-19):
早前淘了台安卓车机,稍稍折腾也算是安装好了。使用还可以。但似乎有个小问题,车机每次启动后,车机的WIFI都不会自动打开,需要手动打开开关。有没有方法可以让车机的WiFi保持在关机前的状态?就是说,关机前是打开的,下次开机后也默认打开;关机前是关闭的,下次开机后也默认关闭。
是系统的问题呢?还是功能设置方面没设置对呢?

网友A:
安卓的应该是会保存当前设置的阿,是不是非正常关机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的应该是会保存当前设置的阿,是不是非正常关机的原因呢?

怎么叫非正常关机?汽车都是直接熄火下车的了,这是正常操作。

网友:
如何实现点火自启动

网友:
车机通电会自动开机,熄火会延迟自动关机,设置也会保存,应该是楼主的机器有问题。

网友B(2019-02-25):
看看是不是电瓶线。跟钥匙门线接的对不。正常应该关电锁后导航会延迟关机,或是有个关机画面的过程,直接断电的话就是接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瓶线。跟钥匙门线接的对不。正常应该关电锁后导航会延迟关机,或是有个关机画面的过程,直接断 ...

大家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的电源接线并没有错,熄火后ACC会断电,但还有一路长电供着的。熄火后机器是待机状态。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熄火前正常使用WIFI中,此时车辆熄火,机器待机;下次再次通电开机,此时WIFI并没有延续我关机前的打开状态,每次都要手动打开。
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呢?还是我的功能设置方面没设置对呢?

网友C:
想办法root车机  然后在开机初始化的sh脚本中添加打开wifi的命令吧

网友D:
买一个USB的4G Modem和一个车载点烟器USB充电器,插在12V的点烟器上,点烟器是ACC控制,熄火断电。我就是这搞的,很好用。

不好意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USB的4G Modem和一个车载点烟器USB充电器,插在12V的点烟器上,点烟器是ACC控制,熄火断电。我就是这 ...

道理我都懂。我遇到的问题是车机不能自动打开WIFI,而不是说车里没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root车机  然后在开机初始化的sh脚本中添加打开wifi的命令吧

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指教!!!!

先说一下你的车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一下你的车机是什么型号

型号,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就是山寨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号,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就是山寨机。

想办法进到设置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进到设置中去.

什么信息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信息也没有

更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信息也没有

你是不是把车机设成了热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车机设成了热点了。

车机本来都不是4G机,不可以插卡的,怎么开热点?

网友E:
LZ说的应该是车子发动了,车机怎么自动连上手机上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说的应该是车子发动了,车机怎么自动连上手机上的热点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想车子启动后,车机的WIFI可以自动打开,此时只要我用手机开个热点,车机就可以连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