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魅族充电器UP0510,比较特殊的pfm调制。

楼主(2019-01-19):
早期m8充电器,质量做工都较差,电流也不大 只有1a 实际能1.5左右。

傻大笨粗

usb口

舌头可以折叠 输出5v1a

皮榔头敲几下

内部做工不怎么样 ,连囧王自己都承认质量很差。

220v输入弹片

焊接也很粗糙

线倒是挺粗

L形板子

输入保险电阻和π型滤波 明显发热太大有烤糊迹象

pfm供电 反峰吸收和13003开关管 没有用mos

y电容抗干扰

输出整流滤波 电容已经怀孕 ,可见有多热。

反面也有点糊

输入全桥

用了个pfm电源芯片,比较特殊,一般都是pwm, 不同点就是pwm是脉宽调制,这个是脉冲频率调制,稳压靠频率变化 pfm比pwm空轻载时效率要高一些,但干扰较大滤波相对困难。

资料

低压侧

最后放几个波形图
空载频率很低

轻载频率明显提高,由于空轻载和音频域有交叠,所以变压器会有吱吱的叫声(频率随负载状态变化)

放大看看波形不是很好

脉宽基本维持在2us左右不变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家里有一个同款的

网友A:
M8一代神机啊,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周边配件普遍做工都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一代神机啊,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周边配件普遍做工都不怎么样

那个年代能把wince做这么漂亮的也就囧王一家了,可惜是个半成品~

网友B:
M8当年也是神话中的存在啊!

网友C:
自从看了楼主改魅色充电器,就知道这个最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当年也是神话中的存在啊!

嗯 当年第一眼看到就是惊艳二字,当初这台差点被水果告,好像是部分地区已经禁售了,模样界面cpu都和水果很类似,cpu仅gpu是三爽自家的残废,其他和水果就是一个cpu。生于wince死于安卓,后期被囧王抛弃,拉面大神搞的半成品安卓也是虐的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看了楼主改魅色充电器,就知道这个最拿手

老哥来了热烈欢迎,其实就是一知半解新东西不懂的也很多~

网友:
换了滤波电容还是可以继续用用,

网友D:
保险电阻套热缩管是隔热,还是防止炸掉时碎片乱飞?

网友E:
有芯片,还有扩流开关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电阻套热缩管是隔热,还是防止炸掉时碎片乱飞?

主要是绝缘~

网友F:
PFM控制器确实不常见,不知道为啥要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芯片,还有扩流开关管,就可以了。

就是早期方案,效率低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FM控制器确实不常见,不知道为啥要用它

哈哈 谁知囧王咋想的,这人太有个性

网友:
手机和充电器都够另类

网友:
優秀文章,长见识了,m8可是好老好老的神机咯,充电器果然在那个时代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