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车速传感器

楼主(2019-01-19):
车速传感器坏了,换了新的,坏的拆开看看,实在是难拆,只能破坏性
外形

接口,三线

传动接口

拆解,有一磁铁

电路在在这里面封着

拆除外面封装,

解热拆解,里面的电路

有些电阻、电容、二极管,还有一个芯片,型号503A,不知是不是霍尔传感器

来个放大的

原理

这玩意蛮简单的,怎么也要很贵啊

网友:
居然没人评论,难道这玩意不值钱么?换一个也不便宜啊!

网友A:
机械部分还是电子元件坏了?修好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还是电子元件坏了?修好卖出去。

应该是电子部分坏了,这个没法修的,都是完全塑封,破坏性拆解

网友:
看磁铁像是带齿的

网友:
这有点简单啊

网友B:
这个是老车上用的了,采集半轴输出转速的,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因为现在的车都带ABS传感器,用ABS上收集的信号了,磁铁看上去一段一段的那是好多个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车上用的了,采集半轴输出转速的,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因为现在的车都带ABS传感器,用ABS上收集的信 ...

这个也用在带ABS的车上

网友:
以前的都是软轴的。

网友:
车用可靠性要高,专用。定价多少这要看车厂的心情

网友:
霍尔什么什么的

网友(2019-03-05):
这个就是霍尔传感器。原理简单,可靠

网友:
第一次看到被拆解的传感器,好贴

网友C(2019-10-19):
速腾上的只有两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腾上的只有两线的

那个原理同abs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