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垃圾桶捡了一个数字有线机顶盒,拆开看看

楼主(2019-01-19):
(图片)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A:
电源板上的一个变了色的电容好像不行了,顺便请教下这个变了色的和右面蓝色电容之间的原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的一个变了色的电容好像不行了,顺便请教下这个变了色的和右面蓝色电容之间的原件叫什么名字? ...

那个不是变了色,是打的胶水。

网友:
机不值钱,那张卡值钱,丢了就无法销号

网友:
电源板不错,多电压输出。然而电流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的一个变了色的电容好像不行了,顺便请教下这个变了色的和右面蓝色电容之间的原件叫什么名字? ...

那是主滤波电解,蓝色电容是跨接在冷热地之间的电容
这是为了降低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而加入的电容,这个电容是安规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该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网友:
机不值钱,那张卡值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主滤波电解,蓝色电容是跨接在冷热地之间的电容
这是为了降低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而加入的电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指导,

嘿嘿嘿,我是不管那个,多余的件,不影响功能,照样拆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