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神看看我捡的是什么?

楼主(2019-01-19):
这老站  新站 对新手来说有点蒙,发完一刷新没了,要是发错了麻烦管理删掉吧!

网友A:
看起来像交换机,那个安卓口看电路应该不是usb通信的

网友:
电池组监视模块,单一物件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交换机,那个安卓口看电路应该不是usb通信的

现在的水晶头坐子用途可谓包罗万象,网络、串口、模拟量、can、数字量入出甚至就是电源口都会,千万不要把陌生的水晶头坐子都看成插网线联网的地方。

网友:
或者可能是这个?

网友:
什么什么报警

网友(2020-06-24):
应该是网络交换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