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9-01-19):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描述一下现状,串灯泡接通市电,测得4n60g极和d极有300v电压,d极和s极之间也是300v电压,断电后缓慢回落

高压部分所有电阻都是正常值,光耦也是好的,场管是网上新买的,串的灯泡是40w,一直都串着灯泡的,没有输出,灯泡也没亮过,高压部分还有两个三极管,一个c1815一个a1015。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RCC电源,找RCC开关电源分析电路看看。

网友A:
可以参考加湿器的电源部分,两个三极管是震荡,一个MOS是驱动,电路不算太复杂,耐心点就解决了,现在的表现是短路,不装MOS是否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加湿器的电源部分,两个三极管是震荡,一个MOS是驱动,电路不算太复杂,耐心点就解决了,现在的表 ...

短路?可是串的灯泡没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可是串的灯泡没亮啊?

合着照板子的亮光不是灯泡啊,哈哈哈,我说怎么这么大胆子呢,没隔离变压器也敢拿着板子遮挡灯光
现在所有的电压测量都要以主滤波电解负极为COM,进行测量,D应该为300V-311V,S接近0,G如果没有驱动信号,也等于0,这种情况,说明前边的电路没起振,查300V主滤波正极到MOS--G之间的一个或者一串电阻,或者查类似这样的电阻到前边电路,因为启动电阻断了就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着照板子的亮光不是灯泡啊,哈哈哈,我说怎么这么大胆子呢,没隔离变压器也敢拿着板子遮挡灯光
现在所 ...

现在g那里和d那一样都是是300v,那张透光的照片是为了看清电路,你一下就猜到的加湿器电路了,厉害,我之前检测,高压部分电阻都是正常的阻值,那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g那里和d那一样都是是300v,那张透光的照片是为了看清电路,你一下就猜到的加湿器电路了,厉害,我之 ...

如果G也接近300V,那说明之前的驱动电路没加电,300V没有被消耗掉,G如果对地超过300V,说明已经损毁,因为GS之间理论上超过50V就会击穿二氧化硅膜的,导致永久损毁,现在相当于GD之间的膜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G也接近300V,那说明之前的驱动电路没加电,300V没有被消耗掉,G如果对地超过300V,说明已经损毁,因 ...

正常情况下,栅极与漏极也有300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栅极与漏极也有300V电压的

sorry,看成山鸡和圆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栅极与漏极也有300V电压的

还改不了了,这怎么弄的?怎么回复干了上边去了
看错了,看成栅极和源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怎么不允许?源极通过一小阻值电阻接地,栅极通过一只10K电阻接地,栅漏极之间电压300V正常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上万能模块呀。

1815和1015是不是正常,那个DW稳压管是不是好的,次级整流二级管是不是好的,这个是自激震荡电源变压器绕组是否正常。。

楼主:
这个sw二极管,正反向都导通,它把场管的g极连通着滤波电容的负极,所以g极不会有电压,是不是就是它坏了?那有哪些原件可以替换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栅极与漏极也有300V电压的

感谢温总也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栅极与漏极也有300V电压的

怪我,是我没表述好,g极没有一点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是我没表述好,g极没有一点电压

不是表述不好,你测量就是样的:测得4n60g极和d极有300v电压,d极和s极之间也是300v电压。这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w二极管,正反向都导通,它把场管的g极连通着滤波电容的负极,所以g极不会有电压,是不是就是它坏了? ...

一只完好的小功率硅三极管的BE结就可以代替这稳压二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允许?源极通过一小阻值电阻接地,栅极通过一只10K电阻接地,栅漏极之间电压300V正常的。 ...

后期回复已经纠正,前期回复不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