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闲来无事,做个简易焊接架

楼主(2019-01-19):
这几天有空,弄个简易焊接架子,方便焊些小东西。
不用的玩具配件,利用一下,不然就只有扔垃圾筒了,上面和下面各钻了一个小孔,猜下做什么用的。

焊锡丝套上去,小孔穿根铜丝,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

开始找其它配件,这两个大家认识吧,年底清垃圾找到了,废物利用下。

再找,夹子先脱掉胶套,上面打个孔

部分安装好的样子

找根铁轴穿过去,大致成型了,可惜左边下面那颗螺丝的螺丝帽太小,调节夹子宽度的时候用手太难拧,也拧不紧,想个办法弄一下

找到个塑料螺丝,来个移花接木

塑料的就好办,神器上场,有种削铁如泥的感觉

弄进去,青烟冒起,翻起一圈塑料,还有点艺术感

装上去,这下好拧了

来个侧脸,离成功不远了

接着来,还要弄个灯,不然晚上折腾光线不好,论坛换购的灯珠和灯板,这下不用吃灰了,

再来两个7135,灯珠电流800ma,这两个700ma,不用满载,寿命更长久。

老显卡上面拆的散热片,应该够了吧,唉,找不到三个一样的螺丝,只好一样找了一个

先测试一下,一节锂电池,电流700ma,还挺准的。

装上去看看样子,位置刚好,直接用散热片的鳍卡在骨位上面

7135用热缩管套一下,再用热熔胶粘在散热器后面,通了一会电,散热器不怎么热,应该不会化吧。

底座下面接了个插电口,这样就不用电池了,反正也不用移来移去。

装上灯的样子,侧脸来个

换个角度,开灯的效果

再来一张

底座有点轻,不过有个铁块,放在上面刚好
完。

网友:
厉害了,拿你命三千
开个玩笑莫怪,
的确是实用的工具

网友:
实用  赞一个

网友A:
没看出来铁轴是怎么止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铁轴是怎么止转的

最后一个图,铁轴那里有一个黄色件上面打了一个螺丝,用那个螺丝压紧止转的,黄色件粘死在主体上面

网友:
做得挺好,就差放大镜了

网友:
厉害啊 我现在焊接小件 基本都是半小时焊接几个焊点  愁死了 咋就没想到弄个用呢  恩  (有时间)去找找东西弄一个

网友(2019-03-11):
废物利用,想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2019-04-16):
做的还挺有那个意思的,应该比较实用

网友:
还差个吸烟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