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mt7620

楼主(2019-01-19):
得个fw300rv7拿到手能用,拆开后发现2个16v470u的电容鼓,折腾吧
换64m内存一次启动正常。
再换2个16v1000u的电容,1个6.3v561u固态电容后不断重起。
再换电容,还是不断重起,换9v,12v电源还是问题依旧。搞不明白原因了。
到此来请教,是电容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电容装反了吧

楼主:
没有,仔细查看了.
现在换成16v470u的能启动,但过一会就又重起,或者摸一下都要重起,奇怪了。
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但问题在那呢?
34063用3502em可以替换吗?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

楼主:
内存没问题.
现在把中间的那个16v220u的电容换成16v100u的固态后正常了,已经运行了几个小时,没出现问题。
那个看似好的16v220u的电容是造成故障的原因。
折腾了一天

网友A:
就算是全新电容换上之前最好测测,拆机的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全新电容换上之前最好测测,拆机的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的对,就是不会测啊。
现在刷个老毛子正常使用了几个小时了。

网友(2019-04-17):
电容漏电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折腾了半天,都是负优化

网友B:
看一下重启键的电路图你就懂了,路由器上电与重启cpu相应脚位的高低电平,曾经这个问题拆腾了两个月,有些电容电压及容值大了小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重启键的电路图你就懂了,路由器上电与重启cpu相应脚位的高低电平,曾经这个问题拆腾了两个月,有些 ...

这个有点高深了,要怎样才合适呢

网友:
可以用表量一下电容的大小是否和标称的一样大 升压电路中的有的电容要和电路匹配,不是越大越好,拆下多大就换上多大的。滤波电容可以稍微大一点 ,但是也不能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