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骁龙不同CPU的随机存储器可不可以互换?

楼主(2019-01-19):
必须是同一型号吗?

网友A:
随机存储器现在都是集成在CPU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机存储器现在都是集成在CPU里了吧

不是趴在cpu上面吗

网友:
完全可以更换,

楼主:
有没有什么限制啊?5230是个回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限制啊?5230是个回忆啊!

突然发现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白痴了

网友B:
不想吃螃蟹就升级为同等手机高配型号的ram,想折腾就找soc支持哪些ram,
我升级emmc的经验是只要是同一代的比如emmc5.0无论容量多大,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吃螃蟹就升级为同等手机高配型号的ram,想折腾就找soc支持哪些ram,
我升级emmc的经验是只要是同一代的 ...

谢老倌,麻烦帮我看看我的另一个贴吧,也在这个版块。

网友(2020-03-12):
应该可以吧!不是顶配有升级空间的,升到最大支持容量,相同规格,封装的,还是要在顶上,还是emcp型式,cpu可能也有升级空间,比如615升616,625升626,还过没看过实际封装,规格上主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