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定电话和手机的通讯模块一样吗?

楼主(2019-01-19):
貌似一个是拨号,一个是制式

网友:
既然你都知道一个是音频拨号,一个是制式,那怎么能一样呢

网友:
话筒耳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不会利用到音频吗?

网友:
不在一个频段上  怎么比 宏观理论都是加载到波  分解到波还原信号源

网友:
里面除了听筒外 原理基本都不一样
话筒 手机用的是硅麦 座机用的是动圈或者柱极体  算了 不说了  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