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熊搅拌机绞肉机,价格决定价值

楼主(2019-01-19):
刚到,就拆开看看如何,价格69元。
用它搅拌肉馅或者辣椒,大蒜,怎么也比手工省事吧。
便宜的有小熊,奥克斯。
贵点的有美的,苏泊尔。
反正只是偶尔用用,又不是经常用,买个便宜的试试。
上次买的雅康99元,感觉也还行。
还买过雅乐思,质量不咋地。

快慢两档按钮。

塑料开模不错,很光滑,有质感。

2019.1月新鲜出炉。

高低档靠的就是中间这个二极管,好多电器就用这种,比如小太阳取暖器。

刚空机试用了几次,这碳刷就墨得划痕不少。

塑料齿轮仓的成分配比。

行星齿轮是塑料,用金属的更好,这价格就别指望了。

早就猜到了是铝线电机,因为价格决定了价值。纯铜电机买苏泊尔去。

这货压根就没轴承,而是轴套,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宣传过头了。

碳刷处有

卖家宣传图片,玩起了文字游戏,“铜质电机”而不是纯铜线电机。
下面还有句,“厚实粗铜线”难道说的是电源线??

网友:
铜质电机 发现好多都这么写 就是铜包铝

网友:
塑料的根本用不住。

网友:
铜质电机的好

网友A:
有两根避震不错,铜质电机和纯铜线电机是否一样?我总是怀疑他们在字面上做文章。

网友:
 2L的比较实用,我家那个1.2升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避震不错,铜质电机和纯铜线电机是否一样?我总是怀疑他们在字面上做文章。 ...

那个只是开关的复位弹簧好吧。

网友:
买过一个不锈钢碗的金正绞肉机,行星齿轮是金属的,花了79元。

网友:
塑料齿轮还不是好料,起码应该是ABS呀

网友:
用的是苏泊尔的绞肉机,好几年了,换过一个主轴的塑料齿轮

网友B:
这个价钱想也知道不可能是铜线,只是全部都说自己是纯铜电机没有谁会说自己是铝的所以铜质电机好歹也算和铜沾边吧但是标注300W电机却是150W的这个就完完全全是虚标了吧........
前几天花58买了个三的绞肉机也说是300W当时我还真的相信了现在想想大概也是虚标吧

网友:
标注300W电机却是150w虚标得大了

网友:
好歹是小熊  要是小浣熊之类傍牌子的。。。估计更惨

网友(2020-03-05):
买了一个用了2次,不转了,请教大神怎么排查问题抢救一下?

网友:
请推荐一台做工、用料扎实的搅肉机,看着这样一台货,心都凉了,其它品牌的也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钱想也知道不可能是铜线,只是全部都说自己是纯铜电机没有谁会说自己是铝的所以铜质电机好歹也算和铜 ...

120w 不锈铁外壳的

网友:
二极管小不如1N5408

网友(2020-06-04):
   改天把我79买的ZHIGAO的拆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避震不错,铜质电机和纯铜线电机是否一样?我总是怀疑他们在字面上做文章。 ...

什么避震,看花了吧,那个是开关,高低档

网友:
铜包铝的确是比纯铝好,因为趋肤效应电流走的电线的表面,包一层铜,导电能力上升,起到性能接近全铜线,但是价格大幅降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