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小蚁行车记录仪拆解,备份固件

楼主(2019-01-19):
外观

屏幕和按键

液晶屏

屏幕参数

屏幕支架兼散热

主板

处理器,估计内置运存

固件储存器

无线网卡

陀螺仪?加速感应器?

主板另一面

电源管理

锂聚合物电池

传感器

传感器

玻璃镜片镜头

拆闪存,备份固件。

网友:
固件就存在这么小的闪存里?

网友A:
联咏NOVATEK NT96658,不知道跟安霸的主控比起来哪个好?

网友:
拆解很精细!

网友B(2019-09-18):
楼主的备份能不能共享一下 啊

网友:
不错,质量挺好的

网友:
用同款的,感觉清晰度不太行

网友C:
这个备份的意义不大把,目前还没遇到丢固件或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备份的意义不大把,目前还没遇到丢固件或者坏的。

等到丢了固件才来备份吗?

况且,别人的坏了你也不知道,不是每个人坏了都会发帖求固件的(一般百度搜索不到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到丢了固件才来备份吗?

况且,别人的坏了你也不知道,不是每个人坏了都会发帖求固件的(一般百度搜索 ...

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只是逛这么久论坛,包括一些车友群,似乎都没听过记录仪丢固件的,就像正常使用的路由器也没听过掉固件,这运气估计也是极品了。。。
倒是换电池和换卡的更频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只是逛这么久论坛,包括一些车友群,似乎都没听过记录仪丢固件的,就像正常使用的路由 ...

你没遇到而已,我的凯立德CK55就怀疑是丢固件了,测试内部电路正常,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请问有办法修改固件内容嘛

网友(2019-10-18):
小蚁是199元?也发烫,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咏NOVATEK NT96658,不知道跟安霸的主控比起来哪个好?

安霸A7的水平吧

网友(2021-11-12):
有动力版的拆解么

网友(2025-04-22):
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遇到而已,我的凯立德CK55就怀疑是丢固件了,测试内部电路正常,就是开不了机 ...

固件还有吗

网友:
一个行车记录仪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备份能不能共享一下 啊

你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