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贴 KZ1238是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19-01-19):
问问大家下面图上的这个1238是稳压二极管吗?怎么在某宝和度娘上查不到它的信息?

网友:
另一个表量一下,在不然搭个简单的电路量量

网友A:
这是个tvs,查kz代表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tvs,查kz代表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相同参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参数的呀

关键是查旬不到它的一丝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查旬不到它的一丝信息

。。。有时候度娘是最好的搜索引擎,搜索SMBJ11A

网友:
供参考,希望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查旬不到它的一丝信息

已经把资料发出,PDF里有详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把资料发出,PDF里有详细数据。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