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941V6的第三方固件有那些??那里有下载的地方.AR9344

楼主(2019-01-19):
tp941V6的第三方固件有那些??那里有下载的地方.AR9344

网友A:
能把V6版刷成不死,证明了你的实力,这是故意在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V6版刷成不死,证明了你的实力,这是故意在这吗?

V6刷成不死很难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V6刷成不死很难嘛???

对你来说不难,反正我刷成砖过,你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来说不难,反正我刷成砖过,你说怎么办?

刷不死还能成砖???

网友:
好像有个明月永在的固件可以刷,度娘搜搜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恩山去看看下l大的源码自己编译爽歪歪。这个路由被我搞成了透明防火墙。挂到一个单位防勒索病毒爽歪歪。

网友:
9344的固件不好找,明月大神的有几个。

网友(2019-04-12):
用了一两个月,很稳定。。

状态
系统
主机名
LEDE
主机型号
TP-Link TL-WR941N/ND v6
固件版本
LEDE Reboot 17.01.4 r3560-79f57e422d / LuCI lede-17.01 branch (git-17.290.79498-d3f0685)
内核版本
4.4.92
本地时间
Fri Apr 12 13:45:54 2019
运行时间
4d 19h 10m 5s
平均负载
0.02, 0.02, 0.00
内存
可用数
38248 kB / 60664 kB (63%)

空闲数
36080 kB / 60664 kB (59%)

已缓冲

0685)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下。。我是用这个的。。

http://archive.openwrt.org/relea ... ets/ar71xx/generic/

网友:
还在玩这个啊,你真有耐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下。。我是用这个的。。

http://archive.openwrt.org/relea ... ets/ar71xx/generic/

要不要安装中文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安装中文包

中文需安装固件后装一下才有。
你会可以不装阿。。

网友:
我用TP3320路由器的也是这个9344CPU,刷了明月的OP用了几年都不死机,可惜百兆的,换千兆的给退下来了

网友:
我的也是941 v6版本,刷了openwrt当中继,现在都是千兆路由器了。

网友(2020-03-17):
官网固件都有bug,刷机后WiFi灯不亮

网友(2021-05-20):
你这个breed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