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事成双,拆“天网”牌电蚊蝇拍确定简单故障待修

楼主(2019-01-19):
接二连三地坏电蚊拍还是好事?这个要怎么看,不是提供折腾发帖的机会了嘛!
以前不会修电蚊拍,坏了就买新的,陆续买过几种,尤其喜欢本地市场“天网”牌的,特点是,升压模块结构简单不易坏,电池可拆卸一年一换特省心。坏了的也不扔,有空就盲人摸象发发呆,一来二去的,劝得它们又愿意重新上岗了,所以老家的电蚊拍成灾,常驻外地自然带了几个出来,可谁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忠诚度。这不,18年夏秋之交蚊子最多的时候,这个黑柄的先坏了

最简方法确定了故障原因

虽然手边有类似的轻触开关,还是采用了应急处理先用着

因为我想到了,在老家貌似有这么一块电路板,上面的轻触开关很长寿,何不利用一下来个终身配。君不见,就连大几千的普通办公、家用电脑上的开机开关,用个1-2年耍脾气的比比皆是,就不能指望一般来源的备件能有什么满意的表现了

这边还在想,回老家是否一定找得到这块电路板,那边孩子说,另一个绿柄的电蚊拍也坏了,这是串通好了罢工的节奏啊。

这也是个“天网”系列产品,比黑柄的少了个电源拨动开关

来了的躲不掉,治不治得了另说,看看呗

解剖麻雀

找到真相

这就是塑壳、黑胶封装一体的升压模块,很多年了,耐操

估计这个轻触开关也好不到哪里去,顺便一测,果不其然。本来焊个线头简单,但不换开关的话电击效果堪忧,既然也要换开关,就等回老家一趟“长途贩运备件”后,再来把2个电蚊拍的一起换掉吧

2个电蚊拍的简单故障已弄清,坐等自己贩运的结果,决定能否根治。
因为从出现故障到治愈,时间跨度有点长。后期修复过程又出现个小插曲,就借机演示一下应急状态时,强修故障轻触开关的拆、装操作(供有兴趣的新手参考),所以只有分几帖才能说清楚,并非故意拉面,观者见谅!
下帖见,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可能因潮湿,里面锈蚀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修理能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潮湿,里面锈蚀了

蚊拍使用和保管很好,没有额外受潮条件。倒是此帖念想中的拆件,连同整机放在单位潮湿库房的地面(墙壁斑驳、地面水珠),等待报废手续n年,公家的资产报废手续,你懂的

网友:
我那几个还是板子的呢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啪啪啪上瘾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啪啪啪上瘾了。。。。。哈哈。。。

温总你错了,是它啪啪啪,我等更惨,只有看的份..

网友C:
其实如果不想拆,在按钮上渗一点钟油或缝纫机油进去,狂按一分钟,基本都能修复。油尽量不要沾到拍子上,那些塑料有可能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不想拆,在按钮上渗一点钟油或缝纫机油进去,狂按一分钟,基本都能修复。油尽量不要沾到拍子上,那 ...

你的方法不是神技,看完后帖你就明白

网友:
应该可以用WD04搞定

网友D:
老电蚊拍?
偶撸的网子是三层的,中间才是高压
还木有牙膏,等木版送货

网友:
我那个电蚊拍打买来就基本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电蚊拍?
偶撸的网子是三层的,中间才是高压
还木有牙膏,等木版送货 ...

我都没细看,果然如此,比较危险,我这曾经有家 百佳 超市也卖过这种结构的。

网友:
改天我也把那坏的电蚊拍拿出来看看能不能修。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20-04-24):
前年买的,只用了1年,不能用的,能修吗?

网友E:
我买的就是这个红色的电蚊拍,可是,里面的线路板是方形的,和介绍的长方形的线路板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F:
这种电蚊拍是老货了吧,做工风格像是20年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蚊拍是老货了吧,做工风格像是20年前的

高压模块的出现在10年前,20年前还是分立元件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就是这个红色的电蚊拍,可是,里面的线路板是方形的,和介绍的长方形的线路板不一样,怎么办? ...

有能力就修,或者拆旧、TB买电蚊拍高压模块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