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裸一个号称24伏3安的t12电源,很多t12成品里面用的都是它。

楼主(2019-01-19):
裸一个号称24伏3安的t12电源。
板子其实挺小巧的
220伏输入,保险,安规,共轭电感。
后面还有整流桥堆,压敏,滤波电容。
硕大的散热片
MOS管特写
电源芯片和光耦
431
快恢复管
电源24伏输出带电抗

电路板背面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国产的

楼主:
想占个沙发搞个负载测试的,一转身就只能做冷板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国产的

只能说做工是一般,比山上的规整。

网友B:
淘宝上见过好像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变压器和散热片不合比例啊。电动车充电器功率还要大,电流也大,散热片比变压器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变压器和散热片不合比例啊。电动车充电器功率还要大,电流也大,散热片比变压器小多了。 ...

只有一个解释。T12经不起狂风。

网友:
这模样的很知足了

网友D:
看起来挺好,就是价格偏贵

网友:
像是定制的

网友:
用的384X的方案,中规中矩的用料,一般般吧~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貌似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见过好像价格不便宜啊

25元包邮,你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挺好,就是价格偏贵

25元包邮减8元的天猫红包,现在不爽的是电源有“”吱吱吱吱“”声。

网友:
这mos管浪费了:lol:t12只要额定,40瓦左右的够了,满载80瓦不掉压,暂载性质的负载,平均功率才多少,就这变压器连续75瓦也危险,

网友:
这做工,有兴趣换颗好电容用用

网友(2022-10-14):
这么小,比我的笔记本电源还小,我的笔记本电源是19v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