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一体机加电池?如何实现pc端电量监控

楼主(2019-01-19):
就像是笔记本电池管理系统那样,我知道有种东西是在线式ups,用一条数据线链接电脑安装对应软件可以管理

但致命的是,ups那玩意块头过大了
有现成的管理模块么?我看有的电池电池保护板是有蓝牙功能(比如蚂蚁),兼容pc么?有了解的坛友麻烦支招,谢谢

其实我打算去某鱼淘淘看ups的主板

网友A:
APC有类似排插的UPS,体积不大,带USB监控口,不过UPS效率低,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用电池组直接给一体机供电,外加个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有类似排插的UPS,体积不大,带USB监控口,不过UPS效率低,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用电池组直接给一体机 ...

那种类型的电压表,请问

网友:
加个电池欠压报警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