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入职之前先体检 拆测5V1A1电源适配器 型号:TDX-0501000

楼主(2019-01-19):
又到回家过年的时间了,总得带点“垃圾”回去折腾,顺便给叔伯家里的小玩意升级一下,上次回家发现他家的无线信号不稳定,估计是路由该退休了,过年带个稍微好一点点的回去换掉
2015年买的 迅捷FWR200 300M路由,当时买这个型号是看中万能中继,这机子里面是很小一块板,没有折腾的必要(坛友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756),

这个好像是睿因路由自带的电源

标称5V1A

拆开 螺丝设计,喜欢

电路板正面,有个pwm芯片 芯片型号是KD1203 最后有资料

电路板背面,干净

输入电阻保险,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常规小功率产品都这样

高压电容4.7uf 其实有点小了 标称可是5W啊

光耦和y电容,良心产品了

低压滤波电容10v 1000uf 对于1A来说可以算堆料了,除非pwm芯片频率很低很低

通电测试

空载5.2v

额定带载5.0v

超载到1.3a

超载到1.5a 电压还有5v以上(这表电压偏低,另外还有线路压降)

1.8a 了,电压还在5v以上

2a了

2.5a 电压还没有血崩

3a了,我认输,决定录用你了

拆下原4.7uf电容 实测4.66uf 没毛病,等效电阻5.8r 有点大

既然拆了,就找个10uf的换上,毕竟路由是7*24小时工作的,电容小了容易发热

拆下电容发现这焊盘本来就是两种封装通用的,大的插外边,小的插里面,

电源芯片资料,这芯片峰值功率是18w 难怪可以上到5v3a不保护 另外这芯片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号称专利技术的自供电,不需要外部供电启动电路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谢谢分享。。。。。老猪越来越正规专业了,兼职妇科检查了。。。。

网友A:
可调电源自己用电脑电源改的吗?

网友:
国产芯片也坚强

网友B:
没想到能上3a电流,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自己用电脑电源改的吗?

兄弟!看清楚,那是电子负载!不是可调电源!

网友:
五福易安的话,搞个USB线用手机充电头供电多好

楼主:
这个芯片太强大了,另外它可以通用替换,因为不需要独立的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能上3a电流,厉害。

我就怕虚标才拆了看看,结果吓到我3A依然坚挺

网友:
看来长时间2A都没问题

网友:
看着很山寨,竟然可以达3a

网友:
性能很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