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20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9-01-19):
朋友说:一老太的,给她换个插座,结果ba一声就不亮了。霉个。本想不修拿个给他,结果一看6020,家里只有4820(10来个丈母娘家拿过的,有多下来的,也有捡的),只能修了,拆开保险完好,检流电阻爆了,那就mos,10欧,取样1k,3842,老5样完了,一一拆除,安装电阻,芯片,通电,指针表测g-s指针跳动,焊好mos,串灯泡上电正常了!
背后有胶,切脚后弄下的

旧取样电阻,0.1的我改成0.12了,磨过机

拆机8n60接脚代用,手头一种绝缘塑封装不上
二个贴片10欧1k没拍

待机功耗

给朋友帮忙修的,还有一手电钻,线在钻根部断了,二个角磨,一个轴承卡,烧了定子转子(别人用烧的)拆了个开关,另一齿轮磨损大,临时把小齿加高应急下,开关不好换了下,这个没图

楼主:
这gif可真大,拍出来尽然这分辨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充电器是什么原因造成损坏呢

网友B:
好牛……10来个丈母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10来个丈母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什么原因造成损坏呢

这个不知道怎么了坏的

网友C:
请教:是接220V的灯泡?多少w的?怎么样才算正常?一亮一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是接220V的灯泡?多少w的?怎么样才算正常?一亮一灭?

40瓦就行,灯是为了保护后面的,万一有故障,不会一爆一片,正常一闪就灭,或微亮(小功率灯泡会微亮)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堪称一流!
三极管驳骨技术厉害,楼主竟然10来个丈母娘,这点恐怕世上没几个人能与楼主匹敌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