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DDZY9599-Z型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楼主(2019-01-20):
这种不交钱,用不了电。。。。

楼主:
再来些显示屏幕图。

网友:
谢谢LZ分享,涨姿势了。

最外边那个盖板下没有模块吗?我之前听朋友说这种电表内置通讯模块,每个表独立自动抄表数传的。(我一直以为是走的电力线路用局部通讯协议,然后再由类似路由的设备现场收集,再统一上传的)

网友:
里面的电池,居然和OFO的锁用的是同款啊。

网友A:
倒是没看见磁卡的插槽口,难道是分离的那种吗

网友B:
带载波通讯的吧让用户EMC自己却往电网掺杂波

网友:
没有编程键,怎么修改成功率计?

网友C:
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破解它

网友D:
电流传感器是线圈式的,继电器也比较精致
做工挺好
还剩4M出不了手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折腾成功率计了。。。。。

网友:
应该能当功率表用

网友:
做工不错,板子还刷了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没看见磁卡的插槽口,难道是分离的那种吗

这种是带载波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破解它

估计坛里面有高人,但是不敢去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传感器是线圈式的,继电器也比较精致
做工挺好
还剩4M出不了手

现在评分都不习惯了,想评分时一看没了

网友:
改成功率计吧

楼主:
现成的,都不用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带载波通讯的吧让用户EMC自己却往电网掺杂波

这种表有单独的通讯端口,表箱内的所有表都通过一根两芯屏蔽电缆传输到集中器,再通过gprs传给数据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表有单独的通讯端口,表箱内的所有表都通过一根两芯屏蔽电缆传输到集中器,再通过gprs传给数据中心。 ...

咱也不是学院派,碰到一回:楼宇对讲二线分机不好使,该换的都换了(主机没换呀因为其它家都好使),懵了,虽说单元220进线及电表箱在楼梯间中间,后来布线也远离了它们(当然有一个220总进线的交叉,不可避免垂直通过的),最后拼了上屏蔽线两根,皮线单端接表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也不是学院派,碰到一回:楼宇对讲二线分机不好使,该换的都换了(主机没换呀因为其它家都好使),懵了 ...

奇了怪了,咱也没按两下呀,咋蹦出来两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