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倾情打造高颜值电子负载测试仪

楼主(2019-01-20):
前几天手痒想找些东西来折腾,于是在坛友某宝店找了套电子负载套件,用了几天的闲暇时间弄了出来。颜控癖接受不了太随意,花了些心思弄了出来,算是看得过去。其实电子负载用得不多,纯粹无事找事。

1、先看成品

2、下面是具体过程

首先是主板,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花几十分钟把除mos管以外的原件焊好

3、某宝找的铝盒
长宽高是150/106/55mm,pcb板子尺寸是100*100mm的,刚好合适,能直接把pcb卡到盒子的内槽里

4、找的散热器
尺寸刚好,中间有一个槽,符合构想要求,完美。

用料挺厚实

5、开始按照部件尺寸设计布局及开孔位置

6、先从前面板动手
把设计好的图用a4纸打印出来,用浆糊贴在面板上

7、开孔的效果

随便打印一张前面板标识草稿装上去看看效果

8、打算把mos管用延长线接出来,安装在散热器中间的槽中,好看,对流通风好。
这样就需要在盒子的顶盖及散热器的底下打孔
同样按尺寸画图,打印,贴上

打好孔了

去掉贴的纸,效果还行

9、后面板。电源输入插座为了绝缘,换成了塑料外壳的

10、焊好mos管备用
线是3芯的硅胶线,过流大,防烫

11、准备正式的面板贴纸
先用相片纸打印

找出闲置的手机贴膜

贴膜贴上,裁剪出来,“商品级”的面板贴纸出来了

12、开始组装
盒子顶盖和散热器用绝缘垫垫上,用尼龙螺丝锁紧,散热片与铝盒是不导通的
把mos管涂上导热膏,用螺丝锁紧在散热片内槽中,硅胶连接线穿过盒子顶盖

13、4只mos管连接线焊上
电压电流表连接线,负载输入线焊上
负载输入正极加了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防反接

14、散热器两头装两个8mm风扇,散热器安装孔与风扇安装孔直接适配,一个吹一个吸。
先穿线(两侧套有黄蜡管的就是)

15、pcb两侧贴下胶布增加一下绝缘,直接卡入铝盒底盖内槽,刚刚好不紧不松,长短合适就如定做

16、前后面板贴纸用胶水贴在面板上,装好电位器,开关(为了协调一点,把套件内的塑料按钮开关换成了金属扭子开关),负载输入接线柱,电压电流表,合盖上螺丝,搞定

装好了,测试了一下,上100w,散热器温热。再大功率还没试。

网友:
如果爆管够折腾的

楼主:
需要多拆一些螺丝,但维修起来还算方便

网友A:
颜值高,风扇加格栅安全点

网友B:
谢谢分享,果然颜值!完败刘亦菲、高圆圆、佟丽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值高,风扇加格栅安全点

谢谢提醒,是需要加的,偶尔手会碰上转动风扇,虽然不痛,但也会吓一跳

网友C:
做的真好,成本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好,成本多少啊?

套件包邮55,散热器20包邮,外壳18+8元邮费,风扇3个13元包邮,总价11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果然颜值!完败刘亦菲、高圆圆、佟丽娅。。。

我不贪,能换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分享,折腾的专业。。。。。

网友:
颜值确实高,做得非常漂亮,今天全没牙膏啦,友情帮顶

网友:
确实漂亮,我的还在吃灰。

网友:
确实挺漂亮,我用防水盒做的,自我感觉也挺好看的,跑250W很稳定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这就是凤凰俺做的就是土鸡

网友:
就羡慕你们有桌子的 像我只能哪有地方跟哪玩

网友:
设计的真漂亮,必须点赞

网友D:
测试电压范围是多少?最大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电压范围是多少?最大多少W?

标称150w ,10A,72V,极限性能没试

网友E(2019-03-07):
这个面板挺好,有模有样的,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设计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面板挺好,有模有样的,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设计面板?

比较简单,直接wor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