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松下42寸等离子旗舰TH-42PZ80C,前面板按钮失灵,请指教!

楼主(2019-01-20):
拆个松下42寸等离子旗舰TH-42PZ80C,前面板tnpa4513按钮失灵,按视频切换按钮总是会跳到音量来,然而按其几个他键都是会切换到对比度亮度等功能键去,全部拆下前面板按钮检查,按钮却没问题,看到线路板有教深的氧化,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外观A面

外观A面

外观B面

外观B面

型号

型号

整体线路板,居然有三个散热风扇!

整体线路板,居然有三个散热风扇!

难怪这个电视有31公斤!

难怪这个电视有31公斤!

用料很足啊!

用料很足啊!

做工很扎实的!

做工很扎实的!

任意一块板都重过新液晶板子

任意一块板都重过新液晶板子

板子特写!

板子特写!

等离子屏幕外层镀膜掉了,开机完全看不见,但是关机后显得锈迹斑斑!特别难看! ...

等离子屏幕外层镀膜掉了,开机完全看不见,但是关机后显得锈迹斑斑!特别难看! ...

应该就是它出问题了!---tnpa4513

应该就是它出问题了!---tnpa4513

也许是线路氧化了

也许是线路氧化了

也许是C3750电容漏电?

也许是C3750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是采用分压取样来的话应该电容或者板漏电!

网友A:
42寸就475W了,牛逼啊

网友B:
不管按钮坏了没,都换掉。

网友C:
应该是线路板漏电,把板子清洗吧不行就切断原来线路飞线试试。

网友:
耗电大户啊这是

网友D:
按键接触不良,换新的吧。
不过如果有遥控器,不动他是最好的。

网友:
475W,这个数据太感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路板漏电,把板子清洗吧不行就切断原来线路飞线试试。

谢谢。按键板已经清洗过了,但是没效果。最近发现冷却后的机器刚刚开机的时候,按键是正常的。到了5到10分钟以后才会按键跳的现象。估计是哪个电阻或者电容热稳定变差或变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找了几个等离子维修的帖子,相关拆修帖子太多了,建议楼主用站内搜索:http://so.mydigit.cn
http:// ...

感谢大神的耐心指导!我是一个不太专业的电子业余爱好者,请多多指教!Thanks♪(・ω・)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寸就475W了,牛逼啊

确实是耗电大户呢,这机子的显示效果确实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接触不良,换新的吧。
不过如果有遥控器,不动他是最好的。

总是希望完美一点点。。。不过拿这毛病没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按键板已经清洗过了,但是没效果。最近发现冷却后的机器刚刚开机的时候,按键是正常的。到了5到10 ...

是不是除了按键板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主板那边也有可能会有毛病呢。。。还没有去看过呢::handshake::smile:

网友F:
按键全部换新的,全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按钮坏了没,都换掉。

嗯嗯。正要去买来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全部换新的,全不要了

收到,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键板已经清洗过了,但是没效果。最近发现冷却后的机器刚刚开机的时候,按键是正常的。到了5到10 ...

听你这样说用电吹风在板上一边吹一边按,看能不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V系列的

耗电是问题,显示效果和液晶机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特别是运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