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优惠购2.5元包邮飞利浦2.8瓦球泡

楼主(2019-01-20):
塑料外壳做工无比粗糙,真无语,拆开后里面还凑合吧,宣称恒流驱动,无频闪,但此恒流非彼恒流,看结构貌似是线性非隔离横流,实测无频闪,不知是不是拖了这几个电容的福反正怎么看都觉得不像真的,但又没有太假,是不是属于那种定制的活动款?

网友:
正品飞利浦灯具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灯我也买了,用的实际感受,颠覆了我过往对LED灯泡的看法,感觉超过之前用过的所有玩意儿。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讲讲你的感受

网友:
其实一般家用还不错,毕竟也是P家的。。

网友(2019-02-25):
我也入了这个灯,今天突然不亮了。
打开看了下,3000k色温灯珠比楼主这个更黄一点。其他地方都一样。
不亮的原因是灯头顶端免焊钉那里跟电路板导线断开了。重新连接上恢复。

网友:
有个标U1的三脚IC,可能是专用的恒流驱动管吧。

网友(2019-04-30):
这个灯罩是卡扣的吗?没用胶?
拆下来是不是卡扣有断了?

网友:
我也弄了两个,这个价格包邮已经赚了,而且不闪,当楼道灯不错

网友:
这个1.9包邮30天限购一个,我买过几个

网友(2019-12-28):
特意过来看看拆解林林总总零元购了好多个,总体还可以,没有频闪,就看能用多久

网友:
这灯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买过很多了

现在也就飞利浦和美的的灯还可以了(美的收购的江西贵雅,后来的产品比之前的有缩水迹象)

网友:
这个灯泡我前前后后撸了十来个了,换号撸,当夜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功率太低了,单独用恐怕只能台灯,如果有吊灯可以安装多个的还可以考虑

网友:
哪里线性了,有电感 整流管的。。。非隔离开关恒流。。。

网友:
这做工还差?某宝上一堆一个电阻一颗电容再加几个灯珠就搞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