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富士宝电磁炉

楼主(2019-01-20):
这个电磁炉是备用的,昨晚拿出来使用,发现坏了。故障现象为:插电后滴滴滴的长响,风扇不停的转,按开关无反应。拔掉插头重新通电,有时候能按开关,但是一通电后,又是滴滴滴的长响。
拆开后发现有一个2.3M的电阻外皮有点脱落,但是测量阻值是正常的,然后测量副电源的5V,18V,发现5V偏低,只有4.5V,而18V则正常。把副电源上的78L05更换掉后,电压到了4.9V,虽然比5V低了一点,但是电磁炉却能正常使用了,也不再纠结这0.1V了,到此维修结束。

题外话:这个电磁炉最开始的时候是主板上的副电源IC炸了,但是当时技术有限,不懂修。还到废品站花了20块钱买了几块电磁炉主板回来,想从上面拆副电源IC,结果也没有相同型号的。本地电子市场买IC好像要3块多,又不敢保证换了IC就正常。最后花了5块多买了个外置副电源。买了副电源还不懂怎么接线,网上找了好多资料才确定接线的位置。

感觉外置副电源的质量也真的很一般,我这个电磁炉上的已经是第二个了,第一个用了没多久就坏了,才买了现在这个来换的。

罗嗦了那么多,还是上几张图吧。

网友:
感觉挺山寨的产品,做工也一般

网友:
这个电磁炉太一般了。

网友:
这电磁炉好山寨啊。。。。。。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典型山寨电磁炉,便宜山寨炉不省心,不省钱。
现用的志高原厂电磁炉8年了,到现在正常使用,期间就因为感温头硅胶时间长了干枯,重新涂了点,电路做工比上面那个强太多
我估计到时最先坏的可能是风扇,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风扇轴都扛不住了

网友:
楼主吸锡器有特点,吸锡加高压帽橡胶了

网友:
同样的吸锡器,同样加了橡胶嘴

网友:
所以说多学点技术是好的,本来几毛钱就解决的问题,整得前前后后几大十,人还累

网友:
电源外置替换也是个办法

网友:
至少把78L05换成78M05,降额搞大点

网友:
质量确实山寨了点

网友:
楼主设备挺齐全的

网友(2020-12-02):
做工居然可以山寨到这个点上,果然是没脸看了

网友:
2004年左右我朋友买过这牌子的电磁炉,还送一口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