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条线,做条线,测电源/电池更方便

楼主(2019-01-20):
为方便在测电源或电池时串入USB测试仪,把原来的测试线拆了改一下

原来的

两端
鳄鱼夹是铁的

准备的USB母头

焊接

两根线壳子装不下
加工一下

看着还行

给之前预先套上的热缩管扩大

热缩上

另一条线顺便加了3.5的DC插座
方便测小口的电源

二人组

楼下演示用法

楼主:
做好自然要测试一下
准备测4并电池组,所以就用单电芯试

插睿登小绿表
屏显示开机画面后就灭了,但蓝牙灯却在闪,估计电压太低

换老USB测试仪能工作

就用它,配另一条线后接电子负载测试

带载

电流小,压降也不大

测了论坛商城换购的拆机小米电芯(前两天发过帖),可以用

网友:
謝謝分享 确实很方便
不知道强磁是不是吸得牢, 个人感觉容易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A:
睿登那个小绿表,改个独立供电很爽。同时兼容原USB供电。
可以从0V其测。很方便。也很容易。
我改的有帖子。

网友B:
铁夹子还大,接点又多,来来回回的线阻不小,差评

网友C:
真好,做的很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D:
元首还是买个ebd吧,也就200元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那个小绿表,改个独立供电很爽。同时兼容原USB供电。
可以从0V其测。很方便。也很容易。
我改的有帖子 ...

嗯嗯,空了来改改,用肖特基二极管来并联电源

网友E:
接铜柱最好用橡胶头。。用夹子会不会通电流太小了点。

网友:
用途广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夹子还大,接点又多,来来回回的线阻不小,差评

如果只是测mAh,回路电阻并不重要
反正电子负载都要是恒流的

网友F:
简单方便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好,做的很实用的小工具

舍不得投钱撸,就只能简单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还是买个ebd吧,也就200元的事儿~

200,大婶你就饶了偶吧

网友:
谢谢分享。。。。。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网友:
我的电子负载上有dc座和香蕉座,还有一根usb插头的夹子和香蕉插头的夹子,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铜柱最好用橡胶头。。用夹子会不会通电流太小了点。

以前测过,接电子负载的铜夹子过7A没问题
铁夹子就只过小电流用

楼主:
嗯,两根单独或合起来使用都方便,就是USB头发热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方便的制作

嗯,很简单,但也比较费时间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实用的测试工具。这种鳄鱼夹裸露的有些多,有条件建议加一下绝缘或者换那种全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