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酷路由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只亮不到一分钟是什么地方坏了,附拆机图

楼主(2019-01-20):
优酷路由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只亮不到一分钟是什么地方坏了,附拆机图。之前一直在用后来换了个无线路由器,再试他发现好像是电源线长时间一个姿势弯曲,接通电老是接触不良容易断电。现在就变成了通电后(新找了个12v2A的电源)只有电源指示灯亮一小会就什么都没反应了。

网友:
不一定有问题,
插网线连电脑,看看能不能分配ip,不能就恢复下出厂设置,能的话,进入管理页面

网友:
2008×2
是网络变压器。

网友:
重新写一下数据。

网友:
1:开机摸一下芯片 有没有烫手的
2:测试下TTL线路有没有短路
3:以上都没有就刷机
关于你说的 “”那个2008*2 1511是什么元件鼓了:那个是网络变压器,一般很少坏,坏了也不会让机器无法启动,只会对应网口失灵。

网友:
哪个版本的路由宝?

网友:
频繁掉电,固件掉了吧?
重新刷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