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霍尔传感器的使用 有些不明白

楼主(2019-01-20):
我看了一些电子制作 感觉有趣 就自己也做一个 但没成功 我想请教一下大伙们
演示用的是3144霍尔元件 +9012三极管+LED  上电不亮  磁铁靠近亮 移走媳灭

因为手上没有霍尔元件  从风扇拆了一个 丝印 u18 803c 风扇是好的(杀鸡取卵)
但我这怪怪的 一上电就是亮的。。。又确认没虚焊。。百思不得其解。。。
磁铁靠近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重新焊接一遍 把9012换成9013
这次好使了 上电不亮 磁铁靠近会亮  磁铁移走会媳
但有时灯可以保持常亮 磁铁移走不灭  有时磁铁靠近了也不亮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了些资料 都说霍尔加电 输出高电平阿。

我这怎么反过来了 难道接错线了?

网友A:
没原理图,想盲人摸象都难。。。。。

网友B:
9012有没有加上回0的电阻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一般三脚霍尔输出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几K上拉到电源
另外,靠近的磁极还得分南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原理图,想盲人摸象都难。。。。。

补图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一般三脚霍尔输出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几K上拉到电源
另外,靠近的磁极还得分南北 ...

补图 请指示 哪里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2有没有加上回0的电阻

补图 请指示 哪里有错误
不知道你说回0电阻是指那个

网友:
事实上,3144是开关型霍尔,不是线性霍尔,它本身通过上拉电阻和LED就可以实现指示,没必要加那么多,
其次,施加倒正反两面的磁铁极性相反,每次试验时,极性不能变,否则无效

网友:
1.根据你风扇电路板上电路走向,看看你接线有没有错误,你这个芯片我也没搜到资料,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接的对不对。

2.风扇霍尔元件很可能带自锁功能,也就是磁极变换了,说明风扇转过了一定的角度,该换相了,然后才改变端口的电平。

3.风扇里的这个霍尔元件连线圈都能驱动,估计不用加三极管了,直接接LED试试吧

网友: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霍尔的种类,单极 双极不自锁 双极自锁 全级  线性霍尔 等等

网友(2019-09-04):
丝印U18  可能是US1881  一般小商品用的是国产的。

IDD最大可达50MA,因为输出端是开路,需要上拉电阻。

当有字的部分对着N极,输出高电平,对着S极输出低电平。就是为什么有时不能成功点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