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美的变频微波炉启动就短保险。求解

楼主(2019-01-20):
一台美的变频微波炉启动就短保险。求解。高压部分不接也一样

网友A:
没高压还短路?那看看电脑板变压器呗,一般会有二级保险丝,但也不排除没有设置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高压还短路?那看看电脑板变压器呗,一般会有二级保险丝,但也不排除没有设置的可能!!! ...

先谢了,真没有。

网友:
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检查电磁炉门的闭合开关可能有的击穿了,我家的之前就是3个开关烧了一个击穿2个全换德国进口的好了再也没问题了

楼主:
还在研究中

网友:
5楼的是正解

网友:
我修一个格兰仕变频的才奇葩呢:
1,换变频器 无效。2,换磁控管{我检查原磁控管是好的}无效。3,换电脑控制板{三个继电器单独供电,动作正常,进入工作时,我测得准备好继电器供电只有5伏,驱动不了吧?三个继电器可靠性不放心,也相互对调过}无效。4,更换面板 无效。门开关插入表笔若干次测试动作正常,实在解决不了了。朋友坚持200元内要修。只能找维修站,维修站给的报价180,包好。待他们从厂家调来三大件,维修结果是:只有三大件全换才正常,更换其中任意一件和任意两件都无效,他们不干了,本以为换一件就能修好的,现在三个全上才好,他就要赔了,就拒绝修了。最后机主与他协商良久,加钱才肯修好,他说:认倒霉了,十多年了没遇到过样的事情。各位有何评价?

网友:
我也猜是炉门开关。

网友B:
变频的多数是变频部分有问题,,,不接磁控管也一样烧保险的,,,就像有源PFC电路,,PFC芯片或者外围不正常,主电解后的负载断开也一样会烧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的多数是变频部分有问题,,,不接磁控管也一样烧保险的,,,就像有源PFC电路,,PFC芯片或者外围不正 ...

请教变频炉的磁控管和工频的磁控管一样吗? 可以代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变频炉的磁控管和工频的磁控管一样吗? 可以代换吗?

之前换过一台松下变频的,,淘宝卖家说不一样,,后来买翻新的磁控管,,翻新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变频的拆的吧,,标签都撕了重新贴的,,一年多了客户也没有说又坏了(客户离我维修点才几十米),,估计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门开关微动触点烧蚀粘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换过一台松下变频的,,淘宝卖家说不一样,,后来买翻新的磁控管,,翻新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变频的拆的 ...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从原理上讲,我也觉得磁控管应该是一样的,没换过,不敢确定。看你的经验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2019-11-20):
请问修好了吗?什么原因我的也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好了吗我的也是美的变频微波炉,换了门开关还是烧保险,怀疑是不是变频主板坏了

网友:
变频与定频的磁控管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安装脚位。至少松下变频的可以与美的的定频管互换(自己的机子上实战过)。
因安装脚位不同,型号就五花八门了。